[工仪] 拆一个功率计插座 KJIN REX-ZL-3

楼主(2024-08-27):
无聊的时候拍了个功率计,虽然家里已经有一个了,但是不停插拔还是麻烦,这东西感觉真的是多多益善
拆解很简单,不多说了,比较意外的是电源部分,也就是pcb右边中间被打磨的ic(整流桥?),旁边一个高压铝壳电容,不知道这种比简单的阻容能好多少
我拍的是无背光的版本,但是pcb上lcd旁边有led,顶部似乎是感光元件,对应自适应背光功能
所以可能补上某个缺的元件就可以复活背光功能,空了再慢慢研究
pcb上还有天线,应该是蓝牙版的功能,如果补上相关芯片。。。。

网友:
还是非隔离开关电源的不错,上面空缺的有蓝牙模块,还有继电器位置。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价格几何

网友A:
有蓝牙天线没蓝牙芯片

楼主这个多少钱

网友:
这款不带蓝牙的11元多,带蓝牙的4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天线没蓝牙芯片

楼主这个多少钱

首单优惠价10.8入手,要多买就贵些了

网友:
虽然 结构 差不多,就是参考一下。反正迟早会积灰。

网友:
想改装要补的元件还不少

网友:
sop8的蓝牙芯片?

网友:
没见过真牌子

网友:
看着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至少电路板很规整

网友:
十几块偶尔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缺了不少的元件,高低端用同一块板子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补全蓝牙估计不现实,补全led亮倒是有可能,但是得买个背光版本比较下才容易搞定

网友:
价格倒是不贵 ,原来的 还在 吃灰中。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