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8无线领夹麦克风开箱拆解(采用杰里AD6973D芯片/丝印73D4)

楼主(2024-08-27):
这款无线麦克风高仿博雅BY-V20外观(特朗普同款、全球销量超百万),发射器采用和博雅BY-V20相同的杰里AD6976D蓝牙Soc芯片(丝印被磨掉),接收器采用杰里AD6973D蓝牙Soc芯片(博雅BY-V20采用的是杰里JL6976M蓝牙Soc芯片)。

采用相同AD6976D芯片方案的有:
1、蓝万柯LAVOKOL  B5无线领夹麦克风
2、Ulanzi  J12一拖二无线领夹麦克风
3、联想MC550无线领夹麦克风

没有看到生产商的信息

发射器有绿色指示灯

发射器的Type-c充电接口

发射器的开关按键

发射器主板背面锂电池没有标识

发射器主板正面

24MHz晶振

发射器采用杰里AD6976D蓝牙Soc芯片

外壳做工尚可

接收器正面

接收器背面

拆开接收器

预留有Type-c充电接口,可以参考《特朗普同款,全球销量超百万,博雅BY-V20无线麦克风拆解》

接收器采用杰里AD6973D蓝牙Soc芯片

无线收音麦克风说明书

注意:接收器连接到手机上,指示灯显示正常,没有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耳机+话筒”小图标,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K9领夹无线麦克风拆解(采用AB5666芯片丝印C1622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830-1-1.html

网友:
杰里做大了啊专攻蓝牙

网友:
做工看着有些精简

网友:
俺忽然想起来,这应该是之前山寨airpods时候整出来的衍生产物吧

网友:
做工很山寨,杰里方案延迟应该也比较大~

网友:
蓝牙耳机的副产品

网友:
蓝牙麦克风

网友:
不知道跟直接手机收音的区别

网友:
这东西感觉不太正规。

网友:
麦克风很小吧,拆解是细小活。

网友:
现在直播很多用这个,但大部分是大疆那样的小方块,不仅是硬件设计,软件方面也有一些降噪和优化,卖的还挺贵

网友:
直播拍小视频用的多吧

网友:
感觉简单,不知道时间长吗

网友A:
杰里芯片无处不在,一般国产的都喜欢用

网友:
买过一个 录制出来的音质感觉很差,试了一下就退了

网友B:
录音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里芯片无处不在,一般国产的都喜欢用

因为成本低,方案成熟,被大量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质量怎么样?

不追求音质,也就是有个声音,没花几个钱

网友:
电池真够迷你的,因为耗电很小?

网友:
我就奇了怪了 为什么不做成蓝牙麦克风呢。。还用什么接收器。。我一直想要个蓝牙麦克风 就这么大小的最好 他的接收模块太鸡肋了 我可不想用手机还带个尾巴。。有没有播放用手机自带扬声器 然后可以用带着嘴边的麦克风 这样可以给手机输入语音指令 蓝牙耳机虽然可以接收和麦克都有 但实在不喜欢在耳朵上带耳机那种感觉 耳机声音听起来就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