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松下dc01电动牙刷

楼主(2024-08-27):
电动牙刷突然坏了,心想着十有八九是进水了,平时使用的也比较粗糙,拆开一看果然是进水短路,好在主控没有问题,简单清理下pcb和微动开关就能开机了。

网友A:
看图开关K1腐蚀得差不多了,利用拆机的机会,不顺便换一个新的?

网友B:
这种东西本身就很容易进水。换!

网友:
我买的飞利浦的,用了几年了,防水很好

网友C:
防水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开关K1腐蚀得差不多了,利用拆机的机会,不顺便换一个新的?

打磨下触点,懒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本身就很容易进水。换!

对,再好的密封也有漏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效果不是很理想

2年多了,现在不少厂家出保就坏,松下这个密封确实一般,就是个胶垫,进去的水顺着电机的电线流到pcb,好在主控离得远。

网友:
有水雾就进水了

网友:
看来进水是普遍现象

网友:
防水设计不好

网友D:
不是日产的,做工跟国内的品牌差不了多少,国产的还便宜。松下高端的型号防水也是个胶圈,而且还弄的很大,国产的几乎看不到防水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日产的,做工跟国内的品牌差不了多少,国产的还便宜。松下高端的型号防水也是个胶圈,而且还弄的很大, ...

对,现在松下小家电几乎都是国产,之前买了好多刷头,只能继续用了~

网友:
轻触开关这样了都不换?我还担心没地方减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