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花巨资给华秋烙铁换了个刀头,比原来的尖头好用多了...

楼主(2024-08-27):
烙铁是当年华秋活动买9.9的商品白嫖的,所以这刀头算是"高价"了,主要是一直听各位大JJ说刀头好用,而原装的尖头的确很难用...

头子包装还是比较讲究的,竟然用自封袋包着:

两个头子对比:

上锡效果,比原来的尖头上锡后往上跑好多了:

试了一下效果,原装的尖头想清过孔没招,锡绝对妥妥的在孔上,新的刀头直接怼上去热了往边缘靠锡就清掉了,不得不说真香:

最后说一下遗憾:应该选更小号的,这个头还是有点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头子跟原装的一样跟烙铁的发热芯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正常么???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A:
大太多加热棒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太多加热棒容易坏

你嫖过华秋的烙铁么,原装头是这样间隙大不?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B:
黑金刚和普通烙铁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金刚和普通烙铁头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啊,我承认我被唬到了才买的...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C:
烙铁的温度太高,已经烧蚀了,可以串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的温度太高,已经烧蚀了,可以串个二极管试试。

你在说啥???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
太小的刀头也不是很好用

网友D:
华秋最佳搭配就是白光的453烙铁头 温度调最高也就20w左右 ,和453瓦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秋最佳搭配就是白光的453烙铁头 温度调最高也就20w左右 ,和453瓦数一致。 ...

这453长啥样的?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453长啥样的?

就长这样

楼主:
453指的不是头子???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3指的不是头子???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452 453 454 是白光定温烙铁的一个系列,452
453 和白光900M外观尺寸一致,区别在于内部钢筒 900M是O型钢筒,453是c型浮点钢筒 。而454则和900L外观尺寸一样,区别还是在于内部钢筒。这个系列的烙铁头焊点数保守估计在15w+.有好多工厂淘汰出来的453 ,长期使用高温海绵其产生的水垢能把烙铁头和外部套筒垢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2 453 454 是白光定温烙铁的一个系列,452
453 和白光900M外观尺寸一致,区别在于内部钢筒 900M是O ...

不懂,我只用嫖的华秋...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我只用嫖的华秋...

黄鱼上有头子卖  十几块 用过你会爱上它 哈哈哈哈

网友E:
159还不包邮,这不妥妥的智商税吗。少看日本的AV,别总以为日本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9还不包邮,这不妥妥的智商税吗。少看日本的AV,别总以为日本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

借个图而已 ,不要这么敏感。 有人卖,有人买。这是人家买卖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鱼上有头子卖  十几块 用过你会爱上它 哈哈哈哈

烙铁都是嫖的,你觉得我会花"十几块"去买个头子么???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友:
楼主的回帖咋自带日期还是汉字的?话说这几种头子适合不同的场合,一般都是尖头、刀头、马蹄头都备一些的,不过我最常用的还是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