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简单的 灯泡交流电 测试器

楼主(2024-08-27):
       一年都用不了一次,凑合着用就行,两个 交流二插是串联的。
       铝壳电源是 6元摊上买的,12伏5安,串了个40瓦灯泡,冷态电阻140欧,电源空载接入 还是有12伏输出。刚打开关,也是灯泡亮一下,然后熄灭。
        如果是 测 电磁炉 那类大功率,是接 60瓦的、还是90瓦的呢?小功率的充电头呢?

网友:
最起码弄个盒子装上比胶带强

网友A:
没我的简单 我的直接灯座 接两根线两个夹子    还能拿来给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我的简单 我的直接灯座 接两根线两个夹子    还能拿来给电容放电

这真是拿命来搏

网友:
搞个盒子使用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不错,白炽灯功率可随意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真是拿命来搏

怎么的 你修板子还把板子包起来还是说吧板子完全装回去再试? 你不累吗?  试一下拆装一遍  然后再试又要拆装一遍?

我这是夹在板子上面焊接在保险丝位置的线上面的   你不会以为是拿来夹住插头吧?  夹住插头那就还得搞一套

网友:
有点简陋了

网友:
相当对付啊

网友:
这个不错,功率可随意变换!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
优点可以用电热毯,电热壶等替代白炽灯,2电热毯串联降功率,缺点不能插开关电源,以免烧电路。

网友B:
没看懂,这是个维修插座?

网友:
220V,使用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是个维修插座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是个维修插座?

是,简简单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