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990d数显热风枪,求各位大神给鉴定一下真假!!!多谢多谢!!!

楼主(2024-08-27):
某鱼淘来快克990d数显热风枪,各位大神给鉴定一下真假,商家宣传原装正品,感觉像是拼机,手柄不像原装。

网友:
看样子结实耐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款,内部差不多,应该是真的
至于你说的手柄不一样,没有手柄照,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款,内部差不多,应该是真的
至于你说的手柄不一样,没有手柄照,不知道 ...

手柄照片已发布,帮忙看看

网友:
和我990A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真的,不过气管两头没有扎扎带,底部4个固定螺丝没有打胶固定,这就是跟我的快克热风枪的区别

网友B:
多钱买的?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现在发现大家都用那种手柄带风扇的,插个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钱买的?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现在发现大家都用那种手柄带风扇的,插个电源就行。 ...

直风枪和旋风枪。

网友:
快克风枪是国产风枪里声音最小的,全靠里面那个黑塑料盒子隔音。

网友:
和我的好像一样的,应该是正品

网友(2024-09-28):
应该有年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