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一个参数错误引起的铁塔保护板过流保护,不要太相信卖家的技术

楼主(2024-08-27):
快开学了,搞一下小车子,手头两块电池,一块正常用,一块上电没问题,启动一下就过流保护,都是闲鱼上同一个卖家调好参数发过来的铁塔的保护板,今天终于有空看下参数,发现保护的那块的过流保护电流被设置成了0,难怪一动就保护,我以为保护板或者电池坏了呢,还好先对了下参数,具体看图吧

红圈标记里的就是了,估计是卖家马虎了,所以这种东西还是要自己会看才行

网友A:
不是技术,是责任心

网友:
还有参数设定界面,控制板还有数据传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技术,是责任心

反正都是咱不可控的东西,还是自己懂一点吧,至少好解决问题

网友B:
我怀疑是故意的,,,如果把排线都接上分压电阻,然后每隔三根线用一根接在铅酸电池上,让铅酸电池也用上保护板可以吧

网友:
有的也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故意的,,,如果把排线都接上分压电阻,然后每隔三根线用一根接在铅酸电池上,让铅酸电池也用上保 ...

故意的应该不至于,一般人有问题还是会退货的。铅酸这么改没试过,现在的铅酸除了原厂出的后换的基本都不行,还是都改铁锂算了

网友:
竟然还有通用的上位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