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功率计量插座 国际电工 GLD-JL616

楼主(2024-08-27):
到手插电没问题立即拆,测量精度只到小数点后一位。
x宝看到首单9块比较便宜就拿下了。

正面照

背面照

插片是铜的,磁铁不吸

拆开后电路板正面,3个全部是硬封芯片,还行。比之前的几个计量插座要复杂点,之前买的一个芯片搞定。

液晶屏控制芯片TM1621B

SD6809芯片不知道干嘛的

有个打磨的芯片更不知道是干嘛的

板子背面空空如也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板子预留了背光LED位置吗?貌似可以改背光

网友:
国际电工真是什么都做

网友:
没有必要这么便宜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错啊

网友:
这价格真香啊,工业化的好处啊!

网友:
国际电工到底是大品牌还是杂牌

网友:
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这牌子好像不止一家在用

网友:
背面提醒不能2个套娃使用,不知道是啥原理,互感然后导致损坏?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手里两个不同牌子的,同个充电器误差有10W

网友:
tcl国际电工、tep国际电工、FDD国际电式,N多种国际电工,除了TCL国际电工(插座已被罗格朗收购)质量好,其他都是些拉货。

网友:
9块钱拆零件都值了

网友:
没有牛屎

还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