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起子和电动扳手有啥区别吗?

楼主(2024-08-28):
以前不知道冲击扳手有啥好处,一次用大有5283(冲击钻,120nm,裸机570)拧螺丝,忘记调模式了,是电钻模式,大有这个机器没有保护机制,差点出事。后面买了5733(电动扳手,350nm,裸机240),用这个拧了一下螺丝,发现冲击扳手原来这样子,不需要自己使劲,不会出现反扭情况。现在好多冲击起子,比如威克士wu132,应该跟冲击扳手一个东西吧,虽然省力,但不能精确调整扭矩。  其他牌子都是起子机比电钻贵,大有刚好相反,扳手好便宜。

网友:
其实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
结构基本一样,区别在于打击机构,起子没有扳手大

网友:
扳手扭矩大,我是用来拧螺母。起子我只用来拧螺丝。

网友A:
扳手的扭力要大些吧,起子扭力没那么大,扳手可以当起子用,起子不可以用来当扳手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扳手的扭力要大些吧,起子扭力没那么大,扳手可以当起子用,起子不可以用来当扳手使的吧。 ...

感觉起子机要比扳手贵啊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三功能冲击钻和起子机吧

网友:
我认为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转一会停一会,一个是一直转

网友:
别十万个为什么,手上有机器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是不是冲击钻和电钻区别

网友C:
冲击起子不就是小号的电扳手

网友D:
起子机扭力小干细活,扳手扭力大干粗活儿。起子机拧螺丝,扳手拧螺母。起子机可以转接当扳手用,扳手也可以转接当起子机用。对于论坛的小伙伴来说,每样买一个才是正道,不管能不能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子机扭力小干细活,扳手扭力大干粗活儿。起子机拧螺丝,扳手拧螺母。起子机可以转接当扳手用,扳手也可以 ...

哈哈,买就是,反正也是摸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冲击钻和电钻区别

完全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冲击起子不就是小号的电扳手

看了半天,你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子机扭力小干细活,扳手扭力大干粗活儿。起子机拧螺丝,扳手拧螺母。起子机可以转接当扳手用,扳手也可以 ...

楼上的说的简明扼要,你说的等于加了注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子机扭力小干细活,扳手扭力大干粗活儿。起子机拧螺丝,扳手拧螺母。起子机可以转接当扳手用,扳手也可以 ...

我怀疑你是在说我,锂电钻锂电扳手,起子机,都买了

网友E:
看来下一步要买起子机了,就是不知道大有没有20V的起子机

网友(2024-12-28):
引用 网友E:
看来下一步要买起子机了,就是不知道大有没有20V的起子机

有啊,大有的型号5733,同型号有一个电扳手一个电起子,建议直接电扳手可以买配件改电起子。

网友:
螺丝和螺母的区别,起子机转速高 扭矩不高,电炮扭矩高,转速低 其实会用的话区别也不大 你会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