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电驴不戴头盔,就算用降噪耳机,也有很大风声,怎么破?

楼主(2024-08-28):
我用的耳机降噪效果已经很好了。但降噪耳机貌似降不了风噪。

网友A:
用有线耳机

网友:
为了您的安全,别整那么严实

网友B:
戴耳机骑车,有紧急情况不能做出及时的判断,容易错过逃生的机会

网友:
为了您的安全,别整了

网友:
骑车建议戴头盔,最好不要用耳机。

网友:
接个外放蓝牙小音箱来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线耳机

有线耳机一样有风声,只有那种耳罩式的可能好点,但那样啥都听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耳机骑车,有紧急情况不能做出及时的判断,容易错过逃生的机会

我用手放在耳朵前面挡住风,一下子没有呼呼声了,清晰了很多,而且不影响听到外面的鸣笛或者铃声

网友:
带右边单只,带头盔还不影响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