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玖合Z600求助SM2259XT2主控开卡

楼主(2024-08-28):
手里面有个玖合Z600的512GB固态硬盘,采用SM2259XT2主控+SDUNEJAMA128G颗粒4贴(flash id为45489C037664)重新上图,分别是拆机图

检测图

ROM短接图

网友:
工具你这里找找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9XT2
snk BICS5

楼主:
就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SNK BICS5的固件,一般都是WD FBICS5的,要不然就是SNK BICS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