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家里往弱电井里穿线,穿不过去,有啥好办法?---已搞定!!!

楼主(2024-08-28):
家里弱电箱离着弱电井大概只有五六米的距离。入户2根室内光纤,一根是单独的一根pvc管,另外一根是根有线电视同轴走的一根管。目前在用的是与有线走的同一根管的光纤。
想着从单独光纤那根管再穿一根光纤或者网线出去到地下室。从家里用穿线器能轻松穿进去,但是感觉到了管道井附近顶住了。像是有个直角一样。折腾好几天也穿不过去。从管道井那头穿也不方便,管子出口是平行地面的,跟桥架是垂直的,空间很小,不方便操作。

感谢各位坛友支招,回去想办法找个空压机吹一下管子先。

下班回家不死心,去楼下用螺丝刀挖了挖。
掉腻子粉的地方是一圈石膏板、保温棉。直接掀掉。露出了管子头,我一直以为管子在上面圆圈处,没想到错位这么多。

应该是穿线完成后封堵时浇灌了水泥。堵住了。

上锤子平口螺丝刀,大力出奇迹。通了。

网友A:
网上找一下那种穿线器,听说能过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一下那种穿线器,听说能过弯的

关键是穿线吗?关键是“地下室”

网友B:
能否用原来的光纤线带过去?

网友:
用细钢丝,头上拧个椭圆的圈,穿到穿不动的时候转着穿,还穿不动从另一头用钢死捏个小勾子,传进去转,就能钩住了

网友C:
最好拍个桥架位置的照片,这样说听不明白,遇到这种穿不过去的我们都做一个钢丝打线,一面穿一面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用原来的光纤线带过去?

原来的光纤拽不动。感觉是穿不动的位置被水泥糊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拍个桥架位置的照片,这样说听不明白,遇到这种穿不过去的我们都做一个钢丝打线,一面穿一面勾.. ...

原来的光纤拽不动。感觉像是被水泥糊死了。

网友:
在现有的那根上绑根绳子抽出来,再用绳子把2根一起跩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光纤拽不动。感觉是穿不动的位置被水泥糊死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人能进弱电井的话就方便了!

网友:
从两头穿,看能不能勾住。

网友:
用气把管子先吹一下

网友D:
买个八米长的管道摄像头,看看咋回事

网友E:
用气吹管子、用钢丝两头带、用原光纤回头拉都可以,如果被水泥糊死了那就用草酸注进去溶解。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气吹管子、用钢丝两头带、用原光纤回头拉都可以,如果被水泥糊死了那就用草酸注进去溶解。希望能帮到你{: ...

就怕是被水泥糊死了。回去先把管道井出口处凿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八米长的管道摄像头,看看咋回事

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利用有线电视的同轴拉一根线过去

网友:
工地成品保护不到位,管子已经压扁了吧

网友:
只有用原光纤带过去,管道井里拉拉光纤试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没法穿了,过弯的地方管被水泥压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