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冰箱冷冻不行了 这是冰堵了吗

楼主(2024-08-28):
  容声冰箱用了十年了,之前好好的,现在冷藏可以,好像冷冻不行了 这是冰堵了吗

网友:
给冰箱断电,把里面的冰全化了之后再看是否正常。

网友A:
时间长了很可能缺氟了,也有十年了,可以观察冷藏是不是效果慢慢变差,那就是漏氟了,或者看看打的温度是不是高了,温控器故障之类吧。

网友:
像是漏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很可能缺氟了,也有十年了,可以观察冷藏是不是效果慢慢变差,那就是漏氟了,或者看看打的温度是不 ...

冰箱一般是先从冷冻开始制冷  冷藏结束的   冷藏正常不像是漏氟   也不绝对   要看冰箱什么型号

网友:
有的冰箱后面的管子是铝的,镀铜哟!用着就锈穿了

网友:
10年也可以换新了,冰箱这玩意,以旧换新只能抵几十块。

网友:
看看冰箱密封条是不是不行

网友:
风冷冰箱?冰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很多冰箱冷冻和冷藏一根管子上去的

网友:
我家冰箱也是容声的,也8年了,目前还好,门缝胶条前几天换了一套,否则冷冻门缝上边吸不住,漏缝,然后抽屉结冰;十多元,换了就好了。

网友C:
我的容声是04年买了,现在还在用着

网友:
前几年家里的容声电冰箱制冷不行了,叫师傅上门检测是前门中挡里面的管子透气制冷剂逃逸,也能修复,但是花费划不来,最后还是换新处理。

网友:
冰堵现象是制冷一会就化霜,停机一段时间又可以制冷再化霜,所以楼主的冰箱不是冰堵,而是漏雪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容声是04年买了,现在还在用着

容声确实可以,我第一台也是容声,一直没坏过,后来换过台美的,也用了多年,当时买错了,买了直冷的,现在又换回容声

网友:
我家容声制冷不到位,换温控器修好的,14块,一般冰箱使用年限久了,温控头漏导致测温不准

网友:
直冷冰箱一般是漏了或压缩机出力不足或管道半堵或散热不良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B:
冰箱一般是先从冷冻开始制冷  冷藏结束的   冷藏正常不像是漏氟   也不绝对   要看冰箱什么型号 ...

哈士奇130RD-S新冰箱,冷冻正常,冷藏制冷非常慢,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