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2015唐 云服务提示车辆无法连接?

楼主(2024-08-28):
2015唐,15年9月份购车。前些天在外钓鱼时,晚上闷热想把空调预约开几次,但不成功。没在意,想着是环境信号弱。可最近几天发现云服务总是提示说是无法连接车辆。车辆定位信息也不准,油量、车辆状态啥的都不更新了。说是不更新,但还是偶尔能够更新。昨天在网上查了些资料,找到了到车载终端的保险位置,想着是不是保险丝断了。今天早上趁凉快把副驾储物箱去掉,看到车载终端,发现电源指示灯常亮,3G、GPS指示灯不亮,SD指示灯闪烁。看来不是保险丝的问题。就把电源(CAN线)插头给拔了下,重新插上,故障依旧(正常情况下,应该电源、3G指示灯常亮,SD指示灯闪烁)没办法,只好把低压电池的负极断开了5分钟左右,重新连接。还是故障依旧(电源指示灯常亮,3G、GPS指示灯不亮,SD指示灯闪烁)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仔细想了想。看手机APP消息提示,昨天早上(8月20日7:07)还有一条消息为充电信息,同时,前几天在车辆在发动时,还试了下云服务的开空调、锁车门都能正常操作。这说明,硬件应该没问题。但今天早上专门在车辆发动既OK出现时试着用云服务,均提示车辆无法连接。请问有没有车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谢谢!!!怀疑为线束接触不良,看网上电路图,车载模块除了3G天线、GPS天线外,只有电源线(ACC电G21-16、双路电G93-6、常电分别通往车内两个保险盒)外,还有通往网关的4条线路(分别通往舒适网CAN H-L线束编号G44-9/G44-19和动力网CAN H-L线束编号G54-7/G54-17),但在网上没查出网关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楼主:
21日,按照先易后难,下午下班先检查下两个保险盒里面的3个保险正常不。另外也看看插接件是否有氧化现象。把去车载模块的3个保险都看了下,都没问题,又把低压电池给断电了10多分钟,还是不行。按4S店小妹告诉的方法:车机重启、APP重新登录。也是没解决问题。昨天晚上充电,突然在APP发现,充电显示正常了,但车辆位置还有偏差。

网友A:
看看3G和GPS天线连接处有没有正常,看起来是信号不好

网友B:
如果接线都没问题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3g通讯模块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3G和GPS天线连接处有没有正常,看起来是信号不好

3G和GPS天线也都拔插过了,看了没有氧化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模块故障了,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线都没问题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3g通讯模块有问题了。

我也怀疑是通讯模块有问题,但有时又正常,另外,看网上车友用断电法处理相同问题时(故障时电源指示灯常亮,3G、GPS指示灯不亮,SD指示灯闪烁)断电后重新插电恢复正常后后电源指示灯、3G常亮,GPS指示灯不亮,SD指示灯闪烁。3G灯的亮与不亮和软件和硬件都有关。通过断电法恢复正常的,应该是软件故障。我这个现在还真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故障,说是硬件吧,有时又正常,说是软件故障吧,通过断电法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3g网络信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3g网络信号不行?

也怀疑过,但昨天下午车辆在同一位置停放,用APP连不上。还是原位置不动,晚上充电时APP又有显示了。

网友:
流量卡没钱了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就是服务器的问题?我的之前也试过无法链接,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就是服务器的问题?我的之前也试过无法链接,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

已经有十多天了吧。我也问了两个4S店,均没有收到同类问题反馈。

网友:
还是送四S店修理吧!!!

楼主:
现在在办公室,刚试了下,闪灯鸣笛、油量、电量又正常了,就是位置还有偏差。

网友:
跟3G网络信号基站有关,好多地方早已开启退市操作,信号站慢慢移除,清退用户,信号只会越来越差

网友:
3G 还有信号吗?   车停联通公司 边上试试看。

楼主:
今天中午去理发然后上班。在理发的地方,可以有连接,回来的路上有时候连接不上,到单位后又可以连接上了,经过这几天的分析,应该是硬件没有问题,问题很大可能出在3G信号上了,现在想买两条信号延长线,把3G和GPS天线位置给换个地方试试。网上看了下,应该就是FAKRA-D头吧,但后缀不一样好像还不能通用,回来看看车上的是啥样的。
      另,有没有便宜的3G信号放大器之类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去理发然后上班。在理发的地方,可以有连接,回来的路上有时候连接不上,到单位后又可以连接上了, ...

既然是3G,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运营商关闭3G服务导致的???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友:
位置偏可能只用了基站定位,gps没有成功定位,我还是怀疑你的模块可能天线功放部分有故障导致信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