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控制器故障检测到mos管短路更换维修但没测试步骤回到好坏

楼主(2024-08-28):
杂牌控制器故障检测到mos管短路更换维修但没测试步骤回到好坏

一组2个mos管,只击穿一个,但是没有丝印了,按照店家的建议买了两个100V100A的换上去,其中没坏的那个就换到这个转换器上来复活转换器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611-1-1.html
买电动车时配的控制器,据说是副厂组装的,电动车叫欧驹,控制器也叫欧驹。。

吐槽下副厂组装车,因为要挂牌,就置换成了新车,时间是20年3月左右吧。
直至现在,
前大灯升级成据传是卡罗拉的LED双光透镜大灯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333-1-1.html
前轮毂轮胎已经换了,因反刹未解U锁骑动轮毂变形,真空胎与轮毂有间隙漏气也换新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134-1-1.html
原72V20AH的铅酸电池,表哥出国就换上了他留下的84V60AH的20串大单体锂电。
后轮毂去年底轮圈沙眼漏气,无店家愿意修补,之后换了新电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570-1-1.html
而后刹也是经历了小辐射卡钳,一直解决不了蹭碟,又恢复成了220碟盘+普通小牛拆车的2活塞刹泵,这次又开始无故蹭碟,新买的下泵这两天也到货。
这次控制器暴雨淋雨后,莫名估计是壳裂渗水损坏,因为工作地点来回10多公里,所以直接换新不修了,换的是海啸云的控,不过后期发现店家没编程,倒车档没有!

拆下的原车欧驹控,拆机时有糊味。

侧面看有黑了一小片。

拆壳时撬了半天,肯定不密封了。

看着做工,其实不算差,密封垫啥的都有了。

经肉眼检查,部分地方焦黑了,对应上盖塑料盖都有裂纹,是暴雨淋雨后渗水导致?

使用万用表测量,焦黑对应的一组mos管短路。

拆下电路板,背面这些丝印,我始终无法明白代表着什么。。

拆下短路的这组mos管

经检测,其中一个mos管正常工作,只是短路了其中一个。

找出库存的电动车拆机mos管,但是好像耐压不行。

最后从淘宝上淘了两个120V100A的mos管,不用想多少有些虚。这里指的是心虚。

将新mos管焊上,摆出正确姿势。

将卡子用台虎钳压入

最后盖上盖子。

本想着哪天抽空换上去试试是否正常,但好像也没时间?

网友A:
淘宝上的新MOS十有八九是假货,你这个多少钱一个买的?

网友:
控制器通常不都是放在淋不雨的地方的吗?盖子如果是ABS材料的,可用专用胶水修补。它是溶解形的,修后跟原来的强度一样。

网友:
太能折腾了,我的小牛拆过一次转把和前盖就累的够呛,楼主这太厉害了,一半时间在修车吧

网友:
mos还是在主板上直接拆下来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新MOS十有八九是假货,你这个多少钱一个买的?

我知道大概率,一个2.5还包邮。所以没去上车测试。

网友:
楼主厉害。控制器既不好拆,修也很费事。很有耐心,

网友:
换了哪个就一目了然,就它俩有纹身

网友B:
要是我换mos管就是全换,以防参数不一样的管混用出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换mos管就是全换,以防参数不一样的管混用出其他问题

我想淘个拆机72V用的控制器,结果人家不肯卖,他奶的。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封装的控制器不会进水呢!

网友:
看到过绿驹的电动车,也看到过欧派的电动车,就是没见过欧驹的电动车。

网友:
场效应管还是买拆机的靠谱

网友:
这个控制器看起来还是很扎实啊!
做好防水应该还是耐用。

网友:
楼主找修车的要两个坏的拆原件修

网友:
楼主很能折腾,一石二鸟,换下来的MOS管也充分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大概率,一个2.5还包邮。所以没去上车测试。

多买几个,拆了跟坏的对比晶圆大小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大概率,一个2.5还包邮。所以没去上车测试。

砸一个跟原来自带的比较一下核心面积,如果差不多大或比原来的大就再买一个补上,如果比原来的小那肯定不行,直接重新买拆机件

网友:
也许修了个寂寞

网友:
修车处买换下的控制器,比你买新管保险多了,基本上没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