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款创维WIFI6路由器拆解SK-WR6640X

楼主(2024-08-28):
正面看挺朴实的WiFi6路由器

有线接口4个也是稍有缩水

路由器原始账号

4个角螺丝拆了就是用塑料片分离大法,卡扣还是比较紧的。

背面平的没什么芯片,就是靠导热条把热量传导到壳子上的铝制散热片上

整块主板转过来,2个大的屏蔽层盖住主要原件,上面也是通过导热条传导到壳子上的铝片上散热

拆开右边金属盖,这边是CPU和内存,CPU是中兴的ZX279128R(ARM X9双核1.0GHz);内存W634GU6N后面字被挡住了,所以不清楚是多大的

拆开左边金属盖,这边是无线芯片,是MT7975DN和MT7905DAN组成,没看到有外置FEM芯片,会影响无线性能,设置里面自带mesh功能,不过放在单独一间屋子里还是够用了,就当一个边缘无线路由器用用。

网友A:
wifi7都出来了我的手机跟不上啊

网友:
还行,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7都出来了我的手机跟不上啊

国家主干网才拖得动WIFI7,家里拉专线用WIFI6就够了。

楼主:
家庭网络末端用还是可以的!比较稳定,价格也不贵。

网友B:
创维居然还出路由器,真奇葩。他家的电视是真的拉跨

网友:
这个居然有路由器

网友:
这个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维居然还出路由器,真奇葩。他家的电视是真的拉跨

贴牌定制吧,好多厂都是这样的。

网友:
垃圾创维垃圾界面家里2个光猫都是这货啥也改不了只能桥接

网友C:
配置和创维SK-WR9651X一样的

网友:
我WIFI6都还未用,就出WIFI7了

网友:
本来就是运营商免费送的路由器,按入门AC3000评价就是了。没啥缩水不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和创维SK-WR9651X一样的

无线芯片解决方案不一样

网友:
用过两款,还可以

网友:
还没用上WiFi6呢

网友:
这么新,默认密码还是弱密码

网友:
运营商合作产品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配置和创维SK-WR9651X一样的

不一样。那个是ax3000。是mt 660解决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