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轴套吸油海绵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

楼主(2024-08-28):
请问电风扇电机轴套里面的吸油海绵凝固了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

网友A:
我用的使毛毡片,还可以

网友:
我用棉花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使毛毡片,还可以

可惜我找不到这种材料呀!

楼主:
棉花会不会被卷入轴承套里面去。

网友B:
定子线圈似乎是铝线

网友C:
我是拿旧电机去废品店换一个电机    挑格力   艾美特   美的   小米的换   带上万用表

网友D:
打印机费墨垫也行吧 这个不知道耐不耐高温 反正是挺吸墨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线圈似乎是铝线

应该不是铝线很多年前买液晶电视送的品牌风扇,用了七八年才缺润滑油质量还蛮好的。后来新买的风扇有的三四年就缺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棉花会不会被卷入轴承套里面去。

不会的,用好几年了

网友E:
洗碗的海绵行不行

网友:
早期的都是用羊毛毡,我是在地摊买了双假毛毡鞋垫,火烧发现是化纤的,不过用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拿旧电机去废品店换一个电机    挑格力   艾美特   美的   小米的换   带上万用表 ...

废品站的电机恐怕大多也是使用了很久的了。

网友:
换轴承外壳吧,直接一次性搞定。就算线圈挂了轴承可能都不会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拿旧电机去废品店换一个电机    挑格力   艾美特   美的   小米的换   带上万用表 ...

还有小刀,刮一刮是不是铝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品站的电机恐怕大多也是使用了很久的了。

我这里是工业园   很多是公司搬走卖废品的   可以挑使用时间不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费墨垫也行吧 这个不知道耐不耐高温 反正是挺吸墨水的

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也有风扇电机吸油垫圈还号称耐高温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有小刀,刮一刮是不是铝制的。

坏了还可以继续去换  手里目前美的和艾美特的电机都各有2个    不过我现在改了两台12V无刷电机   配合太阳能板12V锂电在乡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了还可以继续去换  手里目前美的和艾美特的电机都各有2个    不过我现在改了两台12V无刷电机   配合太 ...

去我同事租房搬东西的时候,他的风扇就不要了,废品2元,因为不知道交钱没有,我就说5元回购给我,拿回来就是电容失效,换了个电容杠杠的,居然还是遥控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碗的海绵行不行

估计应该也可以,我现在找了一块棉柔巾剪成一小长条塞进去了还滴满理发器润滑油也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