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不明白它为啥是损坏

楼主(2024-08-28):
看硬盘信息显示损坏 剩余备用块是零了 初始坏块两百多

没测出有坏块 别人都说这个软件是测试机械硬盘的 但是我一直用这个测固态的 测到有坏块了固态绝对不能用了只能开卡 别的软件有测4K的啥的可惜看不懂啊

这个机械就比较牛了 用了九千多小时了测了测优秀的比较多良好的就一个

网友A:
你管他损坏不损坏呢 能用就行
dg扫固态扫不准的 这玩意连机械都不一定扫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管他损坏不损坏呢 能用就行
dg扫固态扫不准的 这玩意连机械都不一定扫的准...... ...

马上到质保期了 有问题就返厂呗  好像我开卡的硬盘不少了也没说用了一年半载就再出问题的 是不是返厂跟自己从新开卡一样  区别就是返厂是让厂家开卡 ? 自己开卡还是返厂都能用的住

网友:
重新开卡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到质保期了 有问题就返厂呗  好像我开卡的硬盘不少了也没说用了一年半载就再出问题的 是不是返厂跟自 ...

出坏块了你自己rdt下就行

网友:
240G的盘读写总数都才700多G就坏,不太可能吧,才几次循环?

网友:
扫描软件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软件可能会根据SMART信息的某一项来定义盘的健康程度,比如B0-B5这些项。

实际上你跑下RDT,把坏块和不稳定块屏蔽,又是一块好盘。

网友:
在质保期内就换掉,出保了的话可以折腾

网友:
想抓住保固期的尾巴换,就想法无损搞搞

网友:
换个软件测试看看

网友:
检测机制的锅,江波龙的e2m2在diskgenius显示正常但在crystaldiskinfo显示不良

网友:
dg扫固态没意义,用别的检测工具看看smart信息看看

网友:
全盘读写跑个几圈试试,如果有错误的话,估计是磨损得差不多的盘重新做过量产的。不过DG测固态并不专业,不能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