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南威手无刷电钻烧了!打了第五个孔就冒烟了....

楼主(2024-08-28):
2023年初买的,花了300大洋,当时看中这款南威大扭力的手电钻,号称200N.m,带冲击,平钻,起拧三种功能,想着自己平时有钻孔,拧螺丝等需求,就买了这款,平时没怎么干重活,都是拧一下大螺丝,钻一下塑料盒和金属外壳,都没有啥问题,也挺好用。

上周回老家接小孩,准备增加2个摄像头,就带这个回去,怎料,才钻了4个孔,第五个孔就冒烟了,活都没干完。用的是高转速+冲击模式,钻头用的是偏心钻,装摄像头的位置是天花板,是水泥混凝土结构,刚开始钻孔还是比较轻松,第三个孔就有点吃力,第四个孔打完就有点焦味,就休息了一下,钻第五个孔,电钻声音不对,速度变慢了许多,电钻显示的电量还是满电3格电的,然后就冒烟了。真糟心。联系客服,客服说天气过热,正常的,TMD,都冒烟了,还正常,客服都是实习生吗?

拆开看了下,是电机的定子烧了,里面的线圈全烧了,看来这中手电钻干不了重活,以后还是买个电锤来用。

漆包线刮开看了,是铜线,这点还是可以的。

里面电源输入线和电机连接线用的是16AWG的,约等于1.3平方的电线,有点小了。

控制器只有一个日期,有指示灯,灌胶了,就不扒开看管子参数,其他参数不祥:

这个电机测量了尺寸,是5025规格的无刷电机,漆包线用的直径1.0mm,三角形接法。

联系了客服,说电机只质保一年,过保了,更换电机要寄回去,收费60。可是5025的定子单卖也才25块包邮,何必呢?

自己手上有一卷0.55mm的纯铜漆包线,等有空了,自己2用两根0.55mm的漆包线重新更换这个定子的线圈。

话说有什么好的电锤推荐?

网友A:
还是用古董的吧,干一天都没事,你这个估计出厂时绝缘有问题,或绝缘漆耐高温等级不对,曾经有一台博士电扳也是一样问题,用了十分钟就烧线圈,当时邮费还死贵,后来也是自己绕线又用了好几年。

网友B:
你这活就没选对工具,冲击电钻是对付砖墙的

网友:
红砖墙用锂电冲击钻是没问题,水泥墙那必须是电锤,这个牌子吧也就是贴牌的,说白了比杂牌好一点点,大艺,东成是最低选择了,好一点就大有威克士,专门干重活的牧田里奇米沃奇博世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活就没选对工具,冲击电钻是对付砖墙的

基本的 过热过流保护都没有,质量还是不行啊。基本的 过热过流保护都没有,质量还是不行啊。

网友:
看来烧电机和买的价格高低没啥关系。

网友C:
电钻真不适合干水泥墙上开孔,结构和功率就决定了不好用,它的电锤功能就只能红砖上用用好了。想一钻走天下,全能选手是不可能的
平常使用量很小的话,建议你网购仿大有款电锤,就买空机身,100元左右,然后买个转接卡,就用你手里的电池。这样利用率最高,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古董的吧,干一天都没事,你这个估计出厂时绝缘有问题,或绝缘漆耐高温等级不对,曾经有一台博士电扳 ...

有可能,按理说才钻了几个孔,也不至于烧线圈,南威这款也没有过热保护,所以容易烧。老式插电的冲击钻确实耐用,但就是拉电线麻烦点,当时就是考虑便携才选带冲击功能的手电钻。

网友D:
这牌子我在PDD上看了很多推广的,你搜锂电钻第一页就是,广告费给了不少,实际上产品质量不行,都是南通那里出的,性价比不如一些不知名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活就没选对工具,冲击电钻是对付砖墙的

按介绍和客服确认的是这款冲击手电钻可以打混凝土的,我用的也是冲击模式。

网友E:
混凝土的我喜欢用万能砖头慢慢磨。主要是手上没有冲击钻,只有普通的电动螺丝刀。上次装壁扇钻了个孔花了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混凝土的我喜欢用万能砖头慢慢磨。主要是手上没有冲击钻,只有普通的电动螺丝刀。上次装壁扇钻了个孔花了10 ...

直接搞220V的电钻  2分钟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介绍和客服确认的是这款冲击手电钻可以打混凝土的,我用的也是冲击模式。 ...

转子也因为扫膛高温失磁了,即便是换了定子也不好用,转速奇高,扭矩极小,还是用不了。需要连转子一起话换掉吧,顺便检查下为啥扫膛,处理好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真不适合干水泥墙上开孔,结构和功率就决定了不好用,它的电锤功能就只能红砖上用用好了。想一钻走天下 ...

现在就是准备把这个电机重新绕线修好,再入手一款电锤,电池接口是牧田款的,兼容的电锤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凝土的我喜欢用万能砖头慢慢磨。主要是手上没有冲击钻,只有普通的电动螺丝刀。上次装壁扇钻了个孔花了10 ...

钻个孔10分钟,那估计你的螺丝刀头都磨没了。

网友:
这么贵居然还烧了,我的几十元的用了好几年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钻真不适合干水泥墙上开孔,结构和功率就决定了不好用,它的电锤功能就只能红砖上用用好了。想一钻走天下 ...

最近好想买个电池款电锤,但是100元左右的空机身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我在PDD上看了很多推广的,你搜锂电钻第一页就是,广告费给了不少,实际上产品质量不行,都是南通那 ...

广告确实多,质量估计和市面上的小厂公模的差不多,用料估计也差不多,就卖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介绍和客服确认的是这款冲击手电钻可以打混凝土的,我用的也是冲击模式。 ...

别说这个了,5283打混凝土也不行

网友:
定子和转子的同心度不好,已经扫膛了,不知是模具还是装配的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