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红松无刷电锤

楼主(2024-08-28):
无刷三功能电锤

电机驱动:

机头:

前头滚柱轴承,这点不错:

机头全家幅:

总体来说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试机力道很大,混凝土路面轻松打穿。

推荐指数2.5颗星

网友A:
看来混凝土墙之类的打孔还是得用电锤,手上的南威无刷电钻虽然说带冲击,扭力大,可以打水泥墙,但是容易烧,干不了重活。

网友B:
这款确实力道可以   我的2MOS管电池很容易就保护了    那电池用角磨机没问题    后来把电锤出了

网友C:
这土款电锤价格如何?我的5401用了六七年了,也很好用。

网友D:
还可以,至少不是塑料件

网友:
这个看起来 有些年头了,就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混凝土墙之类的打孔还是得用电锤,手上的南威无刷电钻虽然说带冲击,扭力大,可以打水泥墙,但是容易烧 ...

冲击钻只能干轻活,钻钻红砖墙可以,打混凝土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确实力道可以   我的2MOS管电池很容易就保护了    那电池用角磨机没问题    后来把电锤出了 ...

你的电池不太行,我这电池原先是用在电链锯上的,电力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土款电锤价格如何?我的5401用了六七年了,也很好用。

一电一充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至少不是塑料件

在部分配件还是塑料的,但机器还是挺重的。

网友E:
现在都流行锂电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流行锂电工具了。

是的,主要是方便,电池现在也便宜了,坏了再买或者自己换电芯就行了。一个电池家用可以用几年。

网友C:
这个划算,当年买5401一电一充花了六百多,5.2Ah的电池

网友:
有个交流的,一直想买一个充电的,但是用的少没舍得下手

网友:
这个电机看着比较造工不错,尺寸也比较大,应该扭矩比较猛

网友:
冲击钻只能干轻活,钻钻红砖墙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划算,当年买5401一电一充花了六百多,5.2Ah的电池

力道怎么样?5401应该是轻锤吧。

网友:
打水泥还是得电锤!

网友:
这电锤做工还不错,自已用绰绰有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道怎么样?5401应该是轻锤吧。

力道还可以,5.2Ah的一块电池,可以在混凝土上打6*40的孔280个,用12*700的钻头打穿过650mm的混凝土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