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了个烂电池,毁了个SONY BC-CS1充电器

楼主(2024-08-28):
一个电池有点锈,还有点电就用充电器充了一宿,结果杯具了

充电器电池仓,被电池拉了又是屎又是尿,揭开标贴拧下螺丝

掰开

酒精白水洗刷刷pcb还是局部爆皮了

试了一下还能充电,不知坏掉了没有?

网友A:
烧了充电器还好,有几次都是电池快饿死,电压超低,直接充把机上充电模块烧焦了(手持小风扇)。有一次是一台翻译机,电池也是没电,直接充最后把CPU给击穿了。
学乖了,以后电池电压太低,就先用可调电源充到3V以上,在用机器本身电路充。

网友:
把板子拿无水酒精洗洗,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用淘汰的5V500ma--1A的插头直接充,能激活就能用,,不能激活就扔

网友:
和之前类似的一次,充电漏液,不过比我那次好些,清理了还是好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要么我扔了,要么我一般都是先用傻充先充个几个小时再说

网友:
得不偿失啊

网友:
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

网友:
可怜的充电器,可恨的旧电池。

网友:
电池也太烂了

网友:
充电器输出1.8V,应该是以脉冲方式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淘汰的5V500ma--1A的插头直接充,能激活就能用,,不能激活就扔

你说的这种方法试过,充电时电池正负极会很烫,线材的胶皮都热软了。没敢继续尝试

网友:
用绿油覆盖一下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充电器还好,有几次都是电池快饿死,电压超低,直接充把机上充电模块烧焦了(手持小风扇)。有一次是一 ...

充电芯片应该有短路保护等各种保护功能,不会因为电池电压太低或者是接入了一个导体而把芯片烧坏。也许是太古老的充电芯片吧,功能不全。现在最初级的4054芯片都有各种保护。

网友:
这充电器真有点舍不得,家里用的好的几个充电器都是老古董。

网友:
远离劣质电池!

网友:
所以要断舍离,该扔的就得扔,不然会因小失大

网友:
得不偿失,电池应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