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修理无反应的颈椎按摩仪

楼主(2024-08-28):
修理无反应的颈椎按摩椅,怀疑是主板问题,没想到拆了半天是按键板侧面的一根线断了,焊接好就OK啦,

网友:
这做工打胶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
有个外观类似的,皮都掉成渣渣了

网友:
修过一个类似的,里面的电路板做工比你这个还差。

网友:
这个捡漏了哈---没想到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做工够山的啊。

网友:
修好又能用了

网友A:
里边有几个电机?

网友:
这个不像电刺激按摩的,是机械打击按摩的吗?那种电刺激的真的有按摩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有几个电机?

一个电机
齿轮传动

网友:
按摩仪故障不复杂,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有几个电机?

一个电机,两头都是蜗杆,驱动两个大齿轮。

网友:
一根线断了,打的胶没起作用。

网友:
电路板好简单啊

网友B:
这么容易就修好了,是不是很没有成就感啊
这玩意修好之后有没有试试,颈椎有效果不?

网友C:
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利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容易就修好了,是不是很没有成就感啊
这玩意修好之后有没有试试,颈椎有效果不? ...

有点效果就是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利润不小

也不贵才40多元

网友:
修好了继续工作

网友: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