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磷酸铁锂保护板过放保护2.1V太低了,用锂电保护板可以提高过放电压吧

楼主(2024-08-28):
锂电池保护板过放保护电压是2.5V。
铁锂保护板过放电压是2.1V,这个电压明显太低了,3V几乎都没电了。

如果给磷酸铁锂同时接这两种保护板,充电用铁锂保护板,放电用锂电保护板,这样就可以提高过放保护电压,可行吧?

网友A:
铁锂不是说过放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B:
铁锂放电截止电压是2V。

网友C:
2.1V 对于铁锂电池来说,没什么影响。如果用三元锂电池的保护板,2.5V就锁电了,从体感上来说,“电池没那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V 对于铁锂电池来说,没什么影响。如果用三元锂电池的保护板,2.5V就锁电了,从体感上来说,“电池没那 ...

铁锂的90%电量集中在3.1-3.3V左右,3V的时候就几乎没什么电了

网友:
那还是直接换锂电吧,电量还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铁锂的90%电量集中在3.1-3.3V左右,3V的时候就几乎没什么电了

所以你何必在意它是2.1还是2.5???

3V就快没电了,也跑不了多少公里,再跑就等着推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放电截止电压是2V。

3V最好,低了减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何必在意它是2.1还是2.5???

3V就快没电了,也跑不了多少公里,再跑就等着推车吧 ...

你好像理解反了他的意思

网友:
从原理上说应该可行,充电板和保护板各接各的,不要有什么牵连。

网友:
自己改一下保护板低压保护,一个搞定

网友:
你去找下你的保护板的说明 有些是可以改的
另外查下你的电池的电压区间
不要换成锂电的 因为过充。。。

网友:
智能版可以改

网友E:
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在你爬坡时,很容易就断电保护了

网友:
可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在你爬坡时,很容易就断电保护了

如果设置成2.5V保护那上坡时难道就不保护了?电量如果到那样离骑不到终点也不远了,,,设置3v保护,3.05V保护恢复,嘚嘚嘚嘚嘚就上去了

网友:
我的保护板出厂默认设置是3.68V保护-2.5V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不是说过放没什么影响吗

说,谁也可以说呀,嘴太多了你信谁的

这是很长一篇文章的结论截图
原文地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1347189201832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放电截止电压是2V。

你可以说是0V,看1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V 对于铁锂电池来说,没什么影响。如果用三元锂电池的保护板,2.5V就锁电了,从体感上来说,“电池没那 ...

一次性影响和长期影响不一样,看1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