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龟速上网的年代,拆解古董拨号上网设备Robotics Courier Modem

楼主(2024-08-28):
估计很少有人用过这种设备。它是早期上网用的猫,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猫。这个东西我还用过,大约是2000年左右,后来不用了,一直放在家里。最近收拾东西,把它翻了出来。这东西肯定不会再用了,我也没有那种收藏老物件的情怀,所以把它拆了,看看当年都用些什么元件做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家伙。

当年拨号上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盒子接一根家里的座机电话线,还要去路边报刊亭买一张上网卡,然后充值到电话号码里去。用专门的线和电脑连起来,启动这个盒子的电源,打开电脑上的拨号软件,开始拨号。盒子会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然后就可以上网了。太久远了,这个过程的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拨号的时候盒子会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等拨号完成了,就不响了。要不然在旁边工作它一直在响还不得烦死。当年一直没搞明白为啥要制造这一段声音。开始以为里面有个蜂鸣器,今天才发现居然是个喇叭,可以调节音量,提供一定音质的喇叭。记得当年有一档电视竞赛节目,主持人放了几段这种滋滋啦啦的声音,让选手听哪一段是用56K猫拨号上网的声音。我的天啊,这个声音还带有这个信息!难怪要用个喇叭,蜂鸣器肯定播不出来原汁原味。

当年拨号上网的网速大概最高只能到56K比特,在今天,这简直比乌龟爬得都慢啊。我的这个好像还没到这么高,大概只有36K左右。虽然很慢,当年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盒子的外观,从背面的这些说明看,这一个简单的拨号操作还是相当的专业,一般人是搞不定的。

底部有两个支脚里藏有两颗螺丝,找到它们,取下来,就可以打开盒子了。

板子很厚,做工很好,精致整洁。贴片电阻电容都是大尺寸的,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没有那种小尺寸的,或者贴片工艺不够。板子背面没有任何元件,就不贴图了。那个黑色圆的带圆孔的东西就是喇叭。CBB电容旁边的黑色长方形的东西是一个8脚继电器。

板子上除了两个整流桥,几个运放认识,其它大的芯片都不认识,也查不到。太久远了,查到了也不会拆下来用,也就不去费力查了。

有几个有意思的东西。图中CBB电容旁边的三个白色的,其实是电解电容,加了个罩子,直插改成了贴片,电容就卧在那里。封装上的标识是容量和耐压,比如3.3微法50伏,有黑斑的一端为负极。

这个板子上小贴片电容旁边的紫红色的东西是个贴片电感,这种电感现在也能见到。下面的一个轴上绕着线圈,上面加了个盖子,不知道有什么目的,也不标一下参数。

有三个芯片的封装很有意思,引脚是这样弯曲成环状的,也是按贴片方式焊接在PCB板上。

这个PCB板基底很厚,很结实。原本以为不好拆件,后来发现,把它贴在PTC加热台上很快就热了,于是这些贴片就像炒豆子一样,拿镊子一扫就全下来了,颗粒归仓,一粒不剩。当然,事先要把直插的元件先拆下来。

网友:
这个设备当年至少卖上千元,上网速度最多只有14.4KB。直到几年后才有56K的猫。额外的功能是传真,具有传真机的通讯功能

网友:
又是一个见证历史的帖子,科技发展的脚步飞快呀

网友:
我最早用的是14.4K拨号上网,后来是ADSL。

网友A:
是当年的ADSL吧,现在用不上了

网友:
当年MODEN的拨号音都还在耳边:嘀、嘀嘀嘀、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当年的ADSL吧,现在用不上了

这个是猫,比ADSL还早

网友:
转一段16300拨号上网过程和猫叫音

转一段16300拨号上网过程和猫叫音

网友B:
98年 同学单位 淘汰下来 一个 何氏14.4K的外置猫,第一次上网,好激动,
家里的电话是市话包月的,相当于免费,开了163、169  2个账户,好像163可以上国外的,169国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8年 同学单位 淘汰下来 一个 何氏14.4K的外置猫,第一次上网,好激动,
家里的电话是市话包月的,相当于免 ...

贺氏,拨号猫的名牌,价格贵做工也的确好,不知道怎么公司就没了

网友:
当年,我们去校内网吧上网,下载速度有2KB/S,感觉速度好快,还好,那时的软件比较小。

网友:
豪,这个可是进口货,我还有个isa8位的内置猫,美国货

网友:
上网历程从56K猫开始

网友:
一拨号连电话都用不了!

网友:
不知现在的猫还能拨号上网吗

网友:
见证历史的帖子

网友:
俺只有一个PCI的猫

网友:
老物件了,记得当时下载一个创新sblive的驱动,花了一个晚上。

网友:
我上网的时候 已经是768KB AD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