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赶集的时候看到普法宣传的时候领了个电风扇,拆开看看

楼主(2024-08-28):
赶集的时候看到普法宣传的时候领了个电风扇,拆开看看

电池都怀孕了

2根线的有刷电机

最后总结,玩具级别的电风扇

网友A:
批发了几百个回来,3元一个,续航半小时

网友B:
换个大电池还是能用用的。

网友C:
这种电子产品,不知道属不属于浪费资源和产生电子垃圾

网友D:
电池鼓起来  了

网友E:
普法宣传品用的这个不知道合不合现在的法规,比如:安全规定能否达到,中文标示没有,

网友:
做工挺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发了几百个回来,3元一个,续航半小时

续航能到半小时吗

还有一个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电池还是能用用的。

风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子产品,不知道属不属于浪费资源和产生电子垃圾

应该算吧

网友:
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鼓起来  了

反正现在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法宣传品用的这个不知道合不合现在的法规,比如:安全规定能否达到,中文标示没有, ...

哈哈,别较真了

网友:
换个电池,给手机降温用。

楼主:
价格肯定便宜,总不能买几十上百元的去发吧

网友:
电池怀孕了,是楼主的

网友:
好歹也是电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肯定便宜,总不能买几十上百元的去发吧

批的几十应该是有的,但到卖家手里应该就是几块了

网友:
这种小风扇一般用几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