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1A电源,一看就知道是汕头货

楼主(2024-08-28):
不用大锤,用力一捏就打开了

网友:
这个真.山上货。

网友:
中规中矩,不算山货,基本该有的都有了,用料也不算差的

网友:
不算太差的,凑合着用。

网友:
已经算不错了,变压器块头也够

网友:
这个做工  不敢用啊

网友:
前端增加个EMC电感会好点不过成本控制了, 单芯片做12V1A还是可行的,原边方案确实在成本上又有节省.这个电源可用也敢用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网友:
板子为什么要割掉一块?

网友:
还行啊,就1A,带个光猫啥的也没啥问题

网友:
没有厂名的都不是好货

网友:
做工十分简单
成本十分低廉
效果十分差劲

网友A:
肉他,他跟汕头有仇啊。

网友:
电源这么简单吗?

网友:
那个地方组装都是一样的。

网友:
做工质量很差哦

网友:
差不多12V0.5A吧

网友:
确实是山上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他,他跟汕头有仇啊。

楼主要说的应该是山头货。

网友:
一捏就开了,莫非楼主练成了传说中的大力金刚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