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德士CODOS CP-3180 USB宠物电推剪拆解以及电路测量与分析

楼主(2024-08-28):
本文包括:一、拆解部分;二测量与分析部分;三、改造、升级展望部分

一、拆解部分:

一只科德士(CODOS)CP-3180 USB宠物电推剪,外壳漂亮、结实,其本体、配件、说明书、包装盒、铭牌等外观信息见下图(已隐去研发生产厂商信息):它主要用于宠物的毛发修剪,采用USB充电,几乎全新,仅使用过3、4次,因宠物早就归期西天,故本电推剪一直处于储存吃灰状态,整理物品见之,使用之,无任何反应,于是萌生了拆解探其究竟的念头。

充电接口接插件见下图,具有防错设计,USB正负极不会误插而损坏电路:

开始拆解,卸去一颗螺丝,按照使用说明书扒开黑色推剪刀头,里面储存了许多宠物毛发,见下图:

清理干净毛发,清楚看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金属卡扣和一颗螺丝,见下图:

卸去两颗螺丝,可轻松打开外壳,看到一个偏心电机,两根USB电源输入插针,还有两颗充电电池,焊接在电路板上,见下图:

稍微扒开两颗电池,露出中间的一个电阻和一颗螺丝,拆除一颗螺丝,取出电路板,见下图:

揭开电池上的黑色海绵胶贴,可看到电池的参数,见下图:是2019年01月03日出厂的两颗600mAH的镍氢(Ni-MH)充电电池,这与说明书所述的镍镉电池不同,估计是升级了,说明书没有及时更正。

电池缝隙中的电阻来个特写,见下图:是1W的五色环电阻,色环读取方向应该是红黄金金绿,而不会是绿金金黄红,读取值为2.41Ω,误差±0.5%(最后一环是绿色,表示精度误差)的电阻。

将电路板翻过来一看,见下图:呜呼哀哉!如此简单的电路,但它一身华丽的外衣,包括包装盒、说明书等等,外观看上去像真货,面对眼前的真实电路,原来是披着华丽外衣的山寨货,这让我们消费者如何鉴别、购买?难道要先拆机看清楚后再购买?

电路板特写图如下:
三颗贴片二极管D1、D2、D3(丝印M7 1N4007),一颗直插电阻R1 2.41Ω/1W,用作充电限流电阻,一颗红色贴片LED及其限流电阻R2(丝印471470Ω)构成了两颗串联的镍氢电池的充电电路,无充电管理,充电时永远不会自动停充。

到此,拆解结束。特别提醒:回装时电机轴上的黑色密封圈易安装偏位,必须安装正确就位,见下图:

二、电路测量与分析:

1、根据实物电路,手工绘制出电路原理图:

2、电路理论分析如下:
(1)、+5V、D1、LED1、R2、GND构成回路,USB上电时,LED1点亮,作为电源指示,同时+5V、D1、D2、R1、E1、GND构成回路,对E1进行充电,故LED1也可理解为充电指示灯。
(2)、当拔出外接USB插头,闭合开关K(由K1、K2组成)时,只要电池E1正常,电压足够,则E1、K2、M构成回路,电机旋转工作,虽然E1、R1、D3、K1、K2、M也构成回路,但E1+到K2短路,电流不会经由R1、D3、K1、K2到M。
(3)、当插上外接USB插头,对电路供电,并且闭合开关K(由K1、K2组成)时,此时,LED1点亮,+5V经D1、D2降压,R1限流后,对E1充电,同时,由于开关K闭合,电机得电旋转,当电池损坏或低电压(未充满)时,+5V通过D1、D2、R1,再通过K2对电机供电,使其旋转工作,所以外接+5V电源不仅用来充电,还可以用来驱动电机M旋转工作,难怪USB外接电源线足有1.9m长,拖着这根供电线在充电的同时,可使电机工作,只是不方便罢了。

3、全面测量验证:
(1)、断电测量R1:在路估测如下图,万用表表笔短路的显示底数为0.2Ω(数值太高,检查发现表笔线是断非断,先测量吧,过后再修理表笔线),测量值为2.5Ω,估测值:2.5-0.2=2.3Ω(因为是小值电阻,表笔短路显示底数不可忽略)。

拆去R1,离线估测如下图:2.6-0.2=2.4Ω,与色环读取值一致。

(2)、电池电压测量(长期未使用,未充电):见下图:一颗电池电压剩余1.037V,另一颗电池电压剩余25.8mV,异常,饿死了?或被傻充充坏了?

(3)、断电在路测量二极管D3:见下图:正向导通值为0.623,反向为1.200,正常,同样的方法测量D1、D2,均正常,图片不再展示。

(4)、断电测量电机的直流电阻,见下图:其阻值为0.9-0.2=0.7Ω

(5)、焊接回装好电阻R1,上电开始充电,断开开关K,测量电路电压,见下各图:起始充电电流230mA,R1电压0.55V,流过R1的电流,即充电电流为0.55/2.4=229mA。R2电压2.31V,流过R2(LED1)的电流为2.31/470=4.9mA,总电流为229mA+4.9mA=234mA,与输入总电流测量值230mA基本一致。D1电压0.800V。D2电压0.794V,D3一端悬空,测量其电压无意义。充电中的电池电压分别为1.402V和1.387V,充电回路总电压:0.8+0.794+0.55+1.402+1.387=4.933V,与测量总电压5.06V(未测量计入1.9m长电源线线损)比较相差无几。

(6)、充电约12个小时,充电电流从开始的230mA降到200mA,且大部分充电时间内保持200mA不变,断电结束充电,测量电池电压分别为1.404V和1.403V,二节电池电压基本平衡,见下图:莫非一节饿死的电池修复了?也可能是电池受损,充得快也放得快。另外也验证了说明书提示充电3小时的说法是正确的:200mA*3h=600MmAh,当然这是指电池容量没有下降的条件。

(7)、由于电路板翻面,不能使用原开关作测量试验,故焊接临时引线用作模拟开关K,临时红线接E1+,临时黄线接D3-,临时白线接M+,临时黑线接地(GND),断开外接电源USB,闭合开关K,使用电池E1对电机M供电,使电机M旋转工作,测量电路有关点的对地电压,见下各图:D2-(D3+、R1)为2.76V,M+为2.75V,E1+(R1)为2.74V,实际上,由于开关K闭合,图中红、黄、白临时引线是连接在一起的,应该是同电位。

(8)、接通外接电源USB,闭合开关K,此时对电池E1充电的同时,电机M旋转工作,测量电路有关点的对地电压,见下各图:D1+(USB+)为4.96V,D1-(D2+、LED+)为4.17V,D2-(D3+、R1)为3.39V,E1+(R1)为2.95V,LED-(R2)为2.35V。由于开关K闭合,E1+(R1)与M+同电位,故作用在电机M上的电压为2.95V。

以上是对外接USB电源通、断,开关K通、断的四种组合情况进行了测量和分析,接下去,断开电路板BT+处电池,接通外接USB电源的情况下进行比较深入的测量和分析。

(9)、断开电池,接通外接USB电源,断开开关K,测量电路有关点的对地电压,见下各图:此时电路基本不起作用,仅LED点亮,用作外接USB电源的通电指示,D1+(USB+)为5.11V,D1-(D2+、LED+)为4.44V,LED-(R2)为2.60V。流过LED的电流:2.6/470=5.5mA。

(10)、断开电池,接通外接USB电源,E1+(R1)与M+二线接通(临时红、白二线接通),测量电路有关点的对地电压,见下各图:此时电池E1不起作用,无法对外供电,但外接+5V、D1、D2、R1、M构成回路,电机M旋转工作,同时LED也构成回路而点亮,D1+(USB+)为5.00V,D1-(D2+、LED+)为4.22V,D2-(D3+、R1)为3.46V,E1+(R1)为3.18V,LED-(R2)为2.39V,由于E1+(R1)与M+接通,故作用在电机M上的电压为3.18V。本电路未设计此功能,仅作扩展测量试验。

(11)、断开电池,接通外接USB电源,D3-与M+二线接通(临时黄、白二线接通),测量电路有关点的对地电压,见下各图:此时电池E1不起作用,无法对外供电,但外接+5V、D1、D2、D3、M构成回路,电机M旋转工作,同时LED也构成回路而点亮,D1+(USB+)为5.01V,D1-(D2+、LED+)为4.25V,D2-(D3+、R1)为3.49V,D3-为2.73V(图片丢失),LED-(R2)为2.41V,由于D3-与M+接通,故作用在电机M上的电压为2.73V。本电路未设计此功能,仅作扩展测量试验。

(12)、断开电池,接通外接USB电源,E1+(R1)、D3-与M+三线接通(即临时红、黄、白三线接通,相当于开关K闭合),测量电路有关点的对地电压,见下各图:此时电池E1不起作用,无法对外供电,但外接+5V、D1、D2、R1、M构成回路,电机M旋转,同时LED也构成回路而点亮,D1+(USB+)为5.00V,D1-(D2+、LED+)为4.23V,D2-(D3+、R1)为3.47V,D3-为3.20V,LED-(R2)为2.40V,由于E1+(R1)、D3-与M+三线接通,故作用在电机M上的电压为3.20V。本电路设计有此功能。

综上:本机镍氢电池充电电路设计实在过于简单,但可外接USB电源、电池双供电使用或即使镍氢电池失效,外接USB电源单供电也可使用,这是本机设计的优点。

三、改造、升级展望

通过以上各种条件下的测量、分析,充分认识和掌握了本机的工作原理和电路实质,为本机的改造、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机改造、升级重点在于电池充电电路,目前考虑的方案有:

1、改造、升级为具有自动停充功能的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如采用CN3085、CJC5288等芯片,并更新二节镍氢电池。

2、改造、升级为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充放电保护电路+DC-DC降压电路,将手动开关置于锂电池上,这样就不存在静态功耗问题,但降压电路输出直接接感性负载(电机),由于电机启动电流大的问题,将在开机时冲击DC-DC降压电路,导致DC-DC降压电路损坏(有过经验教训),必须添加电机的软启动控制电路,这导致整机电路复杂化。要么简单处理,采用二极管降压后直供电机,如果锂电池不经降压直供电机,当然电机旋转工作不成问题,但由于电压过高,电机旋转速度过快,将加剧推剪刀头的磨损,这也是不可取的,曾经锂电池直接驱动剃须刀电机,使剃须刀刀片、网罩磨损损坏。

3、综上所述,本人倾向于改造、升级为自动停充功能的镍氢电池充电电路,有人说现在是锂电池时代,镍氢电池已过时,应当放弃,我不这样认为,镍氢电池取代干电池至少在尺寸、电压上占优势,再说手头有一大堆高质量的镍氢充电电池,非常好用,有些是2002年10月份用到现在,容量下降不是很多,下图是部分各种品牌的镍氢充电电池。只要时机成熟,即可着手改造、升级,目前不需要使用本机,就让它躺着睡觉,定期充电即可。

最后,经以上拆解、测量后,完好回装,试机,所有功能正常。由于本文篇幅较长,花费各位大神花费较多时间围观,谢谢!完。

网友:
不考虑防水的话,引一个3P插头出来用平衡充省事,或者改到USB-C口

网友:
这充电电路有点简单了啊

楼主:
本次拆解测试,实质上是想掌握其电路实质,为改造、升级作好准备

网友A:
磷酸铁锂电压低

网友B:
看来楼主原来的宠物是只白色的小比熊?

网友:
这推子加了宠物两个字,比人用的贵了多少?

网友C:
这玩意儿除了能给 宠物理发,应该也能给人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除了能给 宠物理发,应该也能给人理吧。

可以,有区别的是消毒,卫生,健康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原来的宠物是只白色的小比熊?

可爱的垂耳小白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电压低

也是一个不错的改造、升级方案,标称电压3.2V,充满电压3.65V,可以先试试,直供电机,看看电机转速如何,带动刀头运动又如何

网友:
改个充电电路,和typec就足够了,因为其它零件质量也不会好到哪去。

网友:
拆解分析的挺详 细

网友:
宠物也当人了

网友:
这个牌子不便宜真没20元可换18650的好用

网友:
深圳科德士电器有限公司

网友:
这种改装的乐趣大于使用

网友D:
改铁锂直接用应该没问题,我的飞科剃须刀2.4V电机直接改18650也用了几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分析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铁锂直接用应该没问题,我的飞科剃须刀2.4V电机直接改18650也用了几年了 ...

我改锂电池直供电机,一共改了二个,都是飞利浦的,听着电机呼呼飞转。一个二头的用了几次网罩就磨破了一个,剩下的一个是三头的,不敢再用了,等着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