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双系统的系统时间问题

楼主(2024-08-28):
因工作需要,将一块512G的铠侠SSD分了两个区,都是安装的win10。系统用EasyBCD进行引导管理,用Dısm++ 10.1.1002.2 也可以查看。

硬盘1,分区5的win10为常用系统(系统1),默认启动进入该系统,把另外那个win10的系统做了隐藏(所以该截图看不见盘符)
硬盘1,分区3的是另外一个win10(系统2),偶尔启动一下。

现在有意思的bug是:

一般默认启动是从分区5启动的系统1,日期时间一切正常;
但偶尔从分区3启动系统2,会发现时间变成了0时区,要手工调整到东八区(自动对时)。
而:
下次重启,如果还是进入分区3的系统2,发现时间正常不用调整;
但如果重启选择进入分区5的系统1,会发现时间日期也变成了0时区,也要手工调整。

简而言之就是,只要切换系统,进入的系统的时区就会成0时区。

一开始没有这么明显的感知,粗略认为是BIOS掉电,换了主板电池故障依旧,才发现是切换系统的原因。
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网友:
试试给两个系统同时加上”时间校准“软件,只要一开机自动校准时间!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一点也不像,没电是回复到某天的0:00,你这症状用一句话描述就是“换系统就变0时区”,再换个方式描述就是“被换的那个系统超过X时间没进去就变0时区”

那么问题就指向NTP时间同步功能了,具体不清楚是怎么判断时区的,是某NTP服务器有固定时区,你连到外区去了,还是说你是网关挂了梯子导致根据IP判断到外区,需要进一步确认

关闭W32time同步服务、或更改同步间隔(注册表)、或断网来判断,如无效,就是其他第三方软件调整所致

网友:
这种问题,对于安装了黑苹果的机子是常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一点也不像,没电是回复到某天的0:00,你这症状用一句话描述就是“换系统就变0时区”,再换个 ...

我极度怀疑是引导软件导致的,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
又有新发现

分区5的win10系统(系统1),如果从系统2切换过来,时间会提早8小时,即当前时间-8小时(比如现在是28日15时,则显示为7时)。
分区3的win10系统(系统2),如果从系统1切换过来,则时间会超前8小时,即当前时间+8小时(比如现在是28日15时,则显示为23时)。

切了几次,发现了这个规律

网友:
没必要的软件用太多,系统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一套版本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bios的時间?

网友:
系统都应该会默认去读取bios 时间, 或者联网自动校准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极度怀疑是引导软件导致的,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如何调整。 ...

你双系统是有一个用Grub引导吗?这毛病只听过Linux和Windows双系统有

检查一下那个使用UTC的注册表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双系统是有一个用Grub引导吗?这毛病只听过Linux和Windows双系统有

检查一下那个使用UTC的注册表项 ...

看上去没有用Grub引导,我没有装过Linux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双系统是有一个用Grub引导吗?这毛病只听过Linux和Windows双系统有

检查一下那个使用UTC的注册表项 ...

我用grub,好像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grub,好像没这问题?

不是说就有这问题,是有人说Linux和Windows双系统有这问题,我才问他这双系统有没有哪里和Linux挨上边的

楼主:
所以我是翻了一大圈,硬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是翻了一大圈,硬是找不到原因。

断掉网络试试。

网友C:
这个问题在早此年折腾凤凰和WIN双系统时遇到过,解决方案是改WIN注册表,CSDN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在早此年折腾凤凰和WIN双系统时遇到过,解决方案是改WIN注册表,CSDN上有教程 ...

多谢,我去找找看

楼主(2024-12-19):
今天突然有个新发现,那就是切换系统的时候,如从1系统切到2系统,然后2系统没有改时间,又切回1系统,发现时间并没有再次变化!而是保留了上次1系统的正确时间!

这个意味着什么?

网友:
我的一个电脑安装的window+Linux系统会出现切换系统时间需要调整,从来没安装过双Windows系统,第一次知道双Windows系统竟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去Linux论坛搜搜这种问题的帖子,虽然帖子一般都是window+Linux系统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对于双Windows应该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