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之4路带遥控的开关制作

楼主(2024-08-28):
本次制作是房间用的开关,用上次拆机的2路开关的机壳,分2个盒安装,共4路开关输出,带315M的无线遥控,由于空间过少,原设计是用电源变压器供电,变压器供电比较稳定,所以需外加一个86盒,里面是电源供电。

以下为制作过程图片。以下为PCB,由于分两个盒安装,所以把PCB做成多用的,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元件适配。电路采用ESP8266,驱动用ULN2003,扩展用CH422G,无线遥控用灵-R1-M3模块。

电源用变压器,制作完成后,又想改为体积小的开关电源,减少一个86盒。

由于原以为双位86盒空间不够,且为稳定采用变压器供电,但需3个86盒,不方便,所以准备打算改用小开关电源。

以下为完工测试过程,准备找时间把它安装在房间投入使用。

由于本制作是针对本人的实际情况设计的,使用方法与3路触摸开关一样,程序也是在它的基础上改的,只增加IIC扩展子程序,所以不打算公开程序及电路图。

网友:
牛!会打板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个高端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篇,厉害!

网友:
画了那么多电路板,年轻就是干劲大哈

网友:
成本大概多少钱?,买的一开双控的11块

网友:
牛人呀,打板设计使用一条恐龙

网友:
淘宝有很便宜的方案

网友:
是啊,不公开的好,有很多人直接就拿去商用

网友:
谢谢分享,diy制做很精细

网友:
和我之前的方案几乎一样啊,ESP8266,ULN2003,CH422G,315Mhz无线遥控。

但是我下一步计划,在新房装修的时候,房间灯开关旁边开凿一个150*200mm尺寸的小弱电箱。里面可以安放100*100mm尺寸的PCB,包括电源之类,维护升级也方便。

CPU换成ESP32-S2,价格比ESP8266便宜,IO口更多,就不用CH422G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有没有单火线供电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