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东成电动扳手 DCPB298

楼主(2024-08-28):
为了拆赛艇400的2个大螺丝,一直纠结要不要买个锂电扳手,已经有个虎啸电锤了,但是接电不方便。

于是做功课后,闲鱼本地自提150,一机一电无充,送个斧头

说是自用1年,泥水工地上的,搏一下是否全原装

成色真的差,泥土、水泥、污垢
送的斧头如下,全身水泥、钝口,估计当做砖刀用了

扳手反面看看

开盖看看

近距离看看,应该是真货了

电机那里全是水泥灰,这个怎么清理?

一不小心把齿轮箱拉开了

到时候加点黄油
看下电路板

电池壳子

拆进去

触点里全是沙和黄油,电池拿不出,用wd40喷了下
外壳清洗了,水泥、泥土都有

晚上回家组装、黄油换下。再打磨下斧头,开刃。
齿轮箱有点不敢拆,请问下:
电机那里的泥灰怎么清洗?
齿轮箱拆装后是否会影响精度?
图1赛艇400的皮带这么长、且有裂纹了,是否要换?早上冷车的时候,顿挫快赶上手动挡挂挡了

楼主:
齿轮箱不敢拆,随便打点油

组装后有点毛,打击头就用铜丝球清理了,下次给喷点银漆就光了

最后喷点液体蜡,效果一般,手把胶没怎么损伤。

最后正常使用。下单充电器去。晚点翻新斧头。

网友:
等后续的图。

网友:
锂电的工具用着还是挺方 便的

网友A:
电机用高压空气往外吹,

网友B:
这成色比乌克兰还战损。线圈里的灰可以用气枪吹,如果没有就用棉签、毛刷慢慢清吧。话说泥瓦工要用电板手干嘛?用来打水泥沙浆??那斧头挺板正的,可惜材质不好。

网友:
清理一下成色还算可以。

网友:
这成色150真的血亏,这成色裸机在闲鱼大把50左右的,电池40,齿轮箱估计也有泥沙水泥,齿轮箱就一级减速前面一个敲击轴,拆下来洗干净再加油,

网友:
如假包换的出土文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成色比乌克兰还战损。线圈里的灰可以用气枪吹,如果没有就用棉签、毛刷慢慢清吧。话说泥瓦工要用电板手干 ...

可能是架子工用的,工地上水泥沙子都有。

网友:
本地好,可以测试,斧头,明天来报到。

楼主:
斧头随便翻新了下,平整度太差,角磨机磨不平。磨成老式的单边45度有点难,只能两边都磨了。
舍不得装新硬木柄,老柄利旧,还打了个孔。

看个整体照

挂墙上,入库,忘记擦油了

网友:
虎啸电锤好。电动扳手不耐用

网友:
电池如果正常的话 价格还是合理的  一块正常哪怕有点损耗的4AH电池也要不少钱了

网友:
这成色也150....算不上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高压空气往外吹,

水泥,不好吹,水泥干了,力气大点怕柒包线掉皮,不好处理。

网友:
洗洗看着还是不错的,至于价格嘛,还算可以,从齿轮箱来看,这扳手没咋干过重活儿

网友:
从齿轮箱来看,这扳手没咋干过重活儿

网友:
黄油没有原来的好

网友:
这价格还是可以的啊,才用1年,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