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这种八十年代的古老内存条谁用过?每根容量为256K

楼主(2024-08-28):
八十年代的内存条,每根容量为256K.

网友:
这种插针的还真没玩过,玩过最老的是30线的286 386

网友:
这种没见过啊。

网友:
我还依稀记得我的垃圾箱里面应该还有一两条这样的内存还没扔掉

网友:
就这点玩意,估计一套房。

网友:
EDO内在貌似我不能找几条出来

网友:
这种条子的寿命比现在的高多了

网友:
我这儿还有四根LG连号的,当年是从一台机器里拆出来的

网友:
难道当时上内存还要上焊锡?

网友:
30线内存条,没用过这种引脚型的,用过标准金手指内存,容量记不清了,应该是2M以内,2M-4M就是72线内存条了。再往以前就是双列直插的内存颗粒了。

网友:
谢谢分享,edo内存没用过插针式

网友:
一条有9片,多一片干什么的?

网友A:
30线的FPM条子,你这个应该是1M的条子,AAA1M200.....这个1M应该是1Mbit的,所以1条就是1Mbit*8=1MByte,芯片有9片,其中一片是校验用的

看芯片上的9022,你这个应该是90年代初的

我这个三星的9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线的FPM条子,你这个应该是1M的条子,AAA1M200.....这个1M应该是1Mbit的,所以1条就是1Mbit*8=1MByte,芯 ...

你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我这几根的来历是,92年初,公司从美国购得一批二手设备其中付带来了多台IBM PC原装机,这些机器没用多久就淘汰放旧件库了。这电脑估计CPU是8080系列的。我的一台286上带的4根内存条(外观与你这个一样,也是30线)总共才1M,因此我估计上面这个也是256K吧,虽然30线的也有1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我这几根的来历是,92年初,公司从美国购得一批二手设备其中付带来了多台IBM PC原 ...

最老的一批IBM PC机貌似内存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用这种内存的时代是没有内存概念的
那时的软件也就几十K算很大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老的一批IBM PC机貌似内存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这个不是焊上去的,是插进去的,插座是有许多小圆孔的那种。

网友:
用过这玩意儿的,现在基本都退休了。

网友:
确实开眼了

网友:
还没有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