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5400路由器信号弱维修(功放坏)

楼主(2024-08-28):
网友的一台红米AX5400路由器,用户说2.4/5g信号都弱,收到后插电可以进管理界面:

测试无线信号,跟用户描述一样,2.4/5G信号都很弱,要手机贴住路由器才有一点点信号:

拆机,机器没进过水,只有些灰尘在里面:

拆下散热片,测量功放5V供电没有,功放滤波电容对地阻值为0,正常500多:

在滤波电容上加2V电压烧机,发现最下面的5G功放发烫,拆掉后,供电恢复5V,对地阻值为504:

更换好的功放芯片(型号是QPF4550)后,5G和2.4G信号满格,正常了:

到此,完美修复,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还有修路由器的这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修路由器的这年头

小问题还是可以修下的

网友B:
我有个红米AX5400,无线有线都正常,但是通电用十来个小时就死机了,大概就是晚上插电,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就死机了,灯灭了,有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红米AX5400,无线有线都正常,但是通电用十来个小时就死机了,大概就是晚上插电,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就 ...

换换滤波电容,这种问题可以先试试换电容,不行就是SOC,或者是WIFI芯片出问题了,之前修过几台,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红米AX5400,无线有线都正常,但是通电用十来个小时就死机了,大概就是晚上插电,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就 ...

先看看温度高不高,不行换个内存颗粒看看,可以联系我v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换滤波电容,这种问题可以先试试换电容,不行就是SOC,或者是WIFI芯片出问题了,之前修过几台,没修好 ...

这个qcn9024无线芯片容易坏,坏了没5G

网友D:
玛 德粗粮漏油器通病一直重启,就是5g片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玛 德粗粮漏油器通病一直重启,就是5g片子烧了

这个qcn9024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qcn9024无线芯片容易坏,坏了没5G

无线功能都正常5G测试能跑满宽带,2.4G和5G的无线信号强度也是正常的,跟红米AX6信号强度差不多,就是用久了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看温度高不高,不行换个内存颗粒看看,可以联系我vx

好,加你微信看看

网友E:
又修好了

楼主用热成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修好了

楼主用热成像吗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
功率模块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红米AX5400,无线有线都正常,但是通电用十来个小时就死机了,大概就是晚上插电,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就 ...

和我在废品站买的那个电信WiFi6路由器问题一样,也是刚开始正常,说不上啥时候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散热太差,瓜皮了?

网友F:
高手在民间,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在民间,技术

谢谢支持

网友:
学习了,通低压看故障。

网友(2025-07-05):
照着你的方法,测量,我的和你一样的故障,也是短路,直接加1.2V,就3A,也是那个芯片很烫(和你是同一个位置),拆了就正常了,到时再补一个芯片上去,我怕我焊不上去,但是我用放大镜看了应该是没焊接好,有几个焊盘没锡点,贴着,时好时坏,然后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