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300鼠标打算换开关

楼主(2024-08-28):
罗技鼠标用了十年了,发现左键点击键反应过于灵敏有粘键反应,相当于双击了,估计开关老化了,不过没拆,十有八九是这个问题了,想征求一下网友,这个欧姆龙的开关哪种品牌的也在用?我想从垃圾佬处挑些便宜货拆开更换到我这台鼠标上。

网友:
淘宝买呗,别买便宜货,用不住的。

网友:
欧姆龙也不贵 1元包邮多的是

网友:
淘宝上选个销量高的评价没那么差的就行吧  毕竟价格也不贵

网友:
凯华好像也不错的,

网友:
这个买贵的没错

网友:
没必要买贵的,坏了直接换就是,也不要屯,说不定时间长了放那就氧化坏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友:
罗技很多双击故障都是按键下面按微动那个柱磨损了,你拆开看下是不是被微动磨出凹痕了,是的话换微动也没啥大用,要加强这个柱,最简单502+小苏打填补凹陷,硬度也没问题

网友:
凯华蓝点的不错,就是按键偏硬,我用着反正觉得不错

网友:
把微动开关取下来,打开微动开关把触点轻轻打磨一下,把整个微动里面加满硅油,基本上就不会再坏了。我这样维修好的鼠标微动开关,天天使用,目前已经使用超过3年半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淘宝上开关很便宜,2块就能买到很不错的了,没必要用旧的,旧鼠标比如雷蛇也是用欧姆龙

网友:
和10楼的办法差不多,处理后用个两三年没问题。

网友:
一个微动而已,很便宜!!!

网友:
直接换微动就好了,现在国产的微动都很不错

网友:
现在大多数时间都用手机,很少使用电脑了,所以鼠标难得坏

网友:
喷点神油WD40进去,多按到油渗进去,换都不用换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症状,用蓝瓶神油WD40电子清洁剂喷喷,再坚持坚持吧……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单位买了一堆欧姆龙,用一段时间也容易连击。

网友:
罗技的经常要换,不是双击就是单击失效

网友:
如果要换旧的 建议选第三键或第四键,反正不要用左键或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