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18年前的索尼蓝牙鼠标VGP-BMS30

楼主(2024-08-28):
    最近整理东西时,翻到了这么一款鼠标,18年前的,是的没看错,是18年前的,不是2018年的鼠标。当时在武广15688买的笔记本随机配的鼠标,很是拉风。今天就拆开看看,顺便把黏糊糊的滚轮清理一下。
先看外观:很简洁,除了正面有个VAIO标,我一度怀疑是假的,连个产地信息都没有。一个开关,一个蓝牙配对,尾部电量和连接指示灯。

打开电池仓,就俩六角螺丝。其中怎么有个佳能的封标?电池易拆卸,一拉就ok,这点很人性化。

拆开之后的上盖,三块电路板,蓝牙模块焊接在其中一个板子,两板子两排线连接。松下的方形微动。

拧掉俩螺丝后分开底座:

再看看拆下来的电路板:ADNS-2030的光感,蓝牙模块单独焊接,两冠坤电解,清理之后的滚轮。

按顺序装回,连上电脑后:

就这么着了吧,除了电脑显示的信息,线路板实在看不出来是哪里产的。
谢谢观赏!

网友:
鼠标造型和配色很有创 意

网友A:
可以进垃圾筒了,早期的功耗比较高。

网友:
做工可以,以前用过类似的,蓝牙模块是贴焊在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垃圾筒了,早期的功耗比较高。

说对了,当时随机送的sony可充电电池和充电器,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就得充

网友:
厉害 18年前的蓝牙鼠标

网友:
艺术感很强的鼠标

网友B:
蓝牙鼠标用起来感觉有点飘

网友C:
这形状,割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形状,割手吧

这鼠标定位女士使用,更显手指纤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鼠标用起来感觉有点飘

2.4G容易与wlan802.11a/b/g造成干扰,总觉得不灵敏有些飘。后来有了n网络协议,换了独立网卡就好多了

网友:
18年前的鼠标,看着确实很拉风。

网友:
18年前的无线鼠标不多见。

网友:
这鼠标外形挺特别

网友:
以前的电路板就是大

网友:
看外壳真像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鼠标用起来感觉有点飘

协议问题延迟大,报告率低。
耗电大休眠策略激进,一会不用就休眠。

网友:
这货看着不错,可以继续服役

网友:
当时买SONY本也算是豪了

网友:
外观挺别致啊!做工也可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蓝牙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