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知道测试锂电池真实容量的好方法吗

楼主(2024-08-28):
最近把一些本来用干电池的电子设备通过低功耗降压改成了用锂电池 但是对锂电池的容量产生了疑问 有人知道测试锂电池真实容量的好方法吗 麻烦知道的说一下 感谢

网友:
负载仪放电测试,还可以看放电时长,设置放电电流或功率,自动计算放电容量

网友:
锂电池厂家都给出了详细参数,恒流放电到指定电压,通过时长计算容量。

网友A:
淘宝5元一个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就搞定了。

网友:
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5元一个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就搞定了。

5块,10块的靠谱吗

网友C:
不能用便宜且没有MCU 的放电仪,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会持续的放电,可能会造成电池损坏。
实在没有的话需要把电压下限设置的高一点,比如厂家给的参数是2.7伏,则要设置在2.9或者2.8伏。
在无MCU的放电达到设置停止后,电池电压稍有回升就会触发继续放电,反复到电压再也不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便宜且没有MCU 的放电仪,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会持续的放电,可能会造成电池损坏。
实在没有的话需要 ...

带上保护板是不是就OK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块,10块的靠谱吗

我几元买的,使用起来还是靠谱,可以设置截止电压,最高可以测试到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便宜且没有MCU 的放电仪,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会持续的放电,可能会造成电池损坏。
实在没有的话需要 ...

我买的几元一个的都不会的有这种现象,到了截止电压就停止放电了,不会自己再启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几元买的,使用起来还是靠谱,可以设置截止电压,最高可以测试到15V。 ...

谢谢,也去找来试试,家里这里年淘汰了2台老笔记本,剩下10几节18650,买个来筛选下

网友:
X宝上有十元二十元的的锂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
正经点的测试仪都是实际测试容量的了,包括Wh和Ah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也去找来试试,家里这里年淘汰了2台老笔记本,剩下10几节18650,买个来筛选下 ...

偶尔使用一下,没有必要买带显示屏幕的,我买了1年多,把家里所有的充电电池测试一遍,然后就一直吃灰。LED数码管的又便宜又方便灵活,使用外接负载电阻,放电电流大小可调,很好用。没有合适的放电负载电阻,我曾经用制冷片当负载,加个风扇散热,可以调节放电电流。

网友:
充电器自带,可充可放,最好按照3v来测量,没有那些设备可以接个电压表充满固定电流到3v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充电器自带的放电测试功能。

网友:
10块钱可以买一个两边是2个1860电池盒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尔使用一下,没有必要买带显示屏幕的,我买了1年多,把家里所有的充电电池测试一遍,然后就一直吃灰。L ...

是的,我也看数码管的性价比高,不过lcd一般还带测内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总体来说 要求高的 上专业设备 要求一般的 淘宝买个测试仪 要求低的 用充电器自带放电测试或者自己找个恒流负载也可以计算 当然 希望大家分享更多好方法 不限于测锂电池 其他种类电池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看数码管的性价比高,不过lcd一般还带测内阻

LCD那个测试内阻的功能,看网上评测,偏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