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20W无线车充修复

楼主(2024-08-28):
用了很久的小米无线车充,突然不能自动打开手机夹了,通过观察发现,感应没问题。

怀疑是齿轮组坏了,于是拆开看看。
表面的玻璃需要用热风枪或者加热台加热后撬开,需要注意别把玻璃翘崩了。
然后看到六颗螺丝搞下来。

手机夹旁边那两个暗扣是最难拆的。。本着反正坏了也不心疼的态度,大力出奇迹,干!

电机就在这里面,这个拆的时候要注意,猛一下打开,两个夹子下面的弹簧会起飞。
可以用手稍稍用力按住,然后抬起电机位置的后盖,一样可以取出电机。

我两根手指按住的地方下面就是两根弹簧。

打开发现,果然变速器的齿轮坏了,于是从多多买了两个新的,3块搞定。

发现电机大小不太合适,就把旧的点击拆下来换上去就可以。

通电测试,没问题!完美修复。

想着两个车来回拿着用挺不方便的,于是从小黄鱼收了一个描述相同型号且故障相同的修一修一样用(反正多买了一个变速箱

不过发现收回来的这个不是一样的问题,竟然是电机正极脱焊了!!省事儿了~~

完美修复

网友:
怎么无线充电还有个电机

网友:
我去
这个还得自动夹紧功能的啊
高端啊

网友:
高科技的产品。

网友A:
这种具有电动夹持手机的无线充确实难得一见,车内专用,避免车振滑落手机,高级!

网友:
充电器还带电机,是电机发电给手机充电啊。

网友:
高级,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设计厉害呀,电机是用来控制线圈自动对齐的吗?

网友:
同款,学习下,如果出了同故障也有个维修方向了。

网友:
电机是自动夹持手机用的,我的是电机碳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具有电动夹持手机的无线充确实难得一见,车内专用,避免车振滑落手机,高级! ...

我怀疑你想开车。

网友:
恭喜恭喜!捡了个宝!!

网友:
这齿轮是辛合金的吗,这么容易坏。

网友:
多余的可以出售了哈哈

网友:
我们老总车里面有个和这个一样的,不过是华为

网友:
旧的点击 = 旧的电机

网友:
装的越多,故障率也最高。

网友:
不错不错 利用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