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识别困难,拆看板子有氧化,清理后还是一样,怎么搞?

楼主(2024-08-29):
家里的老电脑只在备份数据才开一次,前几天开机发现启动不了,说没找到硬盘
开箱反复拔插、更换电源线和SATA端口,大概1/10的概率能识别
进去后倒是一切正常,但原样不动重新启动又会找不到盘
另一个SSD识别无异常

把盘撸下来看看

电源和SATA口没明显问题,板子外侧又啥都没有,只能把板子也拆了

这货设计有问题吧,主控芯片和铝壳上用来散热的凸台位置对不上呀!

错开了大半个身位

板子上一层灰,先清灰

顺便看下,这是内存芯片吧,华邦的

电源管理芯片,ST的

这部分数据连接触点已经氧化了

电机触点看着也氧化,但问题不大

数据触点用纸擦不干净,直接用批头刮了刮

装好,还是识别不到

大热天,搞得偶心烦意乱的。
在此请教大家一下,硬盘这种识别不稳定大概是什么原因呀?尽量还是要抢救一下

网友:
元首兄,用起子刮那个氧化的传输触点是不妥的,可以用白橡皮擦,非常好用。
硬盘不识别首先擦亮上述的触点和电机触点,与之相结合的盘体上的触片,也用白橡皮擦干净,再组装好。
别忘了清洁硬盘电源口+数据口,装回试机;
如还不识别,请按下列顺序替换和捡查:sata数据线,主板上的SATA接口,最后更换一个完好的、品质靠谱的电源再试。
如果到了这一步,还不行,基本可以确定:
1.硬盘挂了;   2.主板故障。

网友:
触点氧化现在还没啥好办法,你先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了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再想办法解决。触点氧化可以用橡皮擦,但是只能支撑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大家还有啥更好的办法没有。你这大概率还是因为触点问题导致的,用批头刮刮没起到什么作用,用橡皮能把触点擦成白色的。

网友:
硬盘要坏的前兆,能正常的那一下,赶紧备份数据。

算起来还是固态用起来省心,我有几个移动硬盘,机械的习惯性用着小心翼翼,固态就随心所欲了。

网友:
万能除锈剂试一试

网友:
有个2T的硬盘,别人送的,也说是几乎没用过,放的年头长了,给我也是经常识别不到,开机卡住,清理了也不管用,暂时放起来了!!

网友:
昨天才坏了一个电脑自动重启 主板CPU底座针弯了不断重启顺带把这块硬盘搞嗝屁了。机械硬盘真脆弱

网友:
我觉得是磁头里面锈逗了~

网友:
元首也太粗暴了,竟然用披头刮。应该用autosol来擦,能擦出金属光泽。非常好用

网友:
硬盘上针也得轻轻挂一下试试

网友:
按我说的做,拿这个硬盘把你的圆首砸成方首,硬盘就好了

网友:
橡皮擦的才干净

网友:
元首,用批头刮,你也太粗暴了吧,用橡皮擦才是正解。觉得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不识别,用橡皮擦好了,过段时间又会不行的,做好挂的心里准备

网友:
看这氧化程度和积灰,工作环境有点差嘛,可以想象电脑里面也是灰头土脸了。估计接口插针、插座也有氧化了,得全面翻新翻新了。

网友:
可以咸鱼买同型号的主板换。

网友:
用磁石吸一下硬盘数据线,会有惊喜。

网友:
橡皮擦子,处理金手指触点。

网友:
批头刮金手指?暴力没有出奇迹~
一般都用橡皮,最多用A4纸

网友:
盘体应该没坏,网上找个二手同型号的板子,把BIOS搬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