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艾瑞泽数显便携936电烙铁拆解并测试恒温性能

楼主(2024-08-28):
先说结论:不建议买,体验不如10块以内,低至2.3块的旋钮好用,但是旋钮可能需要自己改一下温度区间。

原价15.7,参加第二件半价活动(但是最高减3,第一件买完才说,呵呵),带图评论pdd奖励3元,到手价9.7.

一:外观和拆解图,非专业不做评论。而且出了很久的东西了,有些人说有反馈电阻测试电流的,但是也有大佬说根本不是恒温,我啥也不懂。
使用方法:1.插电后长按红色按键5s启动加热。 2.+号键增加温度-号键降低温度,每按一次加减1℃,长按可快速加减。

二:温度和功率测试
由于烙铁温度和功率本身不够稳定,所有数据只能大致准确,测试时间调节后3-5分钟,实际上它一直在上升就没停过,只是越往后越慢,偶尔还会下降几下。
我采用的温度计是厨房温度计,本身数值准确,测试体温和开水都无误差,但是无法测试300度以上的,把金属外壳拿掉,热敏电阻贴在被测物体上可以快速反应。

三:恒温性能测试-个人猜测是非恒温的:
1.设定280℃(此时发热芯≈300度,烙铁头200度,功率7.5w),将烙铁头直接插入水中,功率无突变,以极缓慢的速度增长,越往后越慢,5分钟后功率≈14.5w。拿出水后烙铁温度较低,很长时间内水分都不会蒸发。
2.设定280℃,用2块大散热片直接夹住发热芯,功率无突变,极缓慢增长,5分钟后≈25w
图中图片只是随手拍的几张图,看个大概流程,不作为结论和证据。
以上两种测试和以前测试过的旋钮式很类似,由于采用ptc发热芯,所有功率会随温度有所变化,但是过于缓和不够明显,没有突变过程,因此个人猜测非恒温。
另外看过个别人的说法ptc烙铁无法调节温度,温度会一直涨。纯扯淡!就我手里的,设定200度1分钟后温度稳定你放一天也不会涨。自己买的不行不能说原理都不行。

四:内置芯片设定-功率优化表现(假恒温表现)-对实际使用并无明显帮助-和旋钮差不多。

1烙铁启动后,显示屏温度会从低温极速增长,几秒内就能达到设定温度,实际并未达到,纯作家。
2烙铁启动后,功率有明显波动,大功率加热几秒后就开始下降,时间过短。
3.已启动的烙铁调节温度时,烙铁功率会急剧变化,但时间过短。
4.已启动的烙铁功率功率不稳定,会有2-4W的上下频繁波动,但发热芯温度和平均功率都无明显变化。

五:体验总结

综合体验比旋钮式内热便携936电烙铁差很多。
1.开机麻烦,长按5s,且显示屏过暗,按动的过程会更暗甚至消失3-5s。个人喜好插电直接用,可以带休眠降温功能,但不能停机断电更不能开机还要按5s。
2调节温度麻烦,单点调节区间过小,且同样有显示屏过暗以及熄灭的问题,不如直接拧旋钮方便快捷。
并且按钮非常难按!且无反馈,是那种软胶+碳膜的,换成方形微动最好,波仔片也能勉强接受。可能是大力按会导致主板形变,显示屏类似计算器通过那种带碳膜的橡胶条链接,本来就挺暗,一动就更暗,甚至导致熄灭的问题。
3.唯一优点,可以记忆温度,且初始温度较低。
而旋钮式很多调教差的初始温度和功率过高,起始200刻度的实际温度最终能达到350度以上,甚至达到500度,导致烧烙铁头,需要手动更换相关电阻。(S63/Pb37小焊点最佳温度200度,化锡轻松氧化慢,此时936烙铁≈8w)
4.温度设定290度,最终功率8.5w,Sn63/Pb37化锡用时53s,和旋钮式用时差距不大。

个人建议厂商这个烙铁如果想好用的话,首先3个碳膜按键改轻微动,这个太难按很难触发手感差。
其次开机按键改成温度复位键,按下后恢复自己设定温度,去掉开关选项。
然后加减按键改为点按加减25-50℃,长按不变以1℃快速加减。你这玩意本身就不精确,加减1度有毛用。
而且长按触发时间太长!改到1.5s内,谁点按能一直点3-4s的啊,还超级难按,一不小心长按还没触发呢屏幕先息掉了。
这样程序改下来能和调教温度区间后的旋钮打平手,甚至更好用一点,没指望它能恒温。
原本的功能很显然是异想天开,行外人设计的,毫无体验。

网友:
没有温度反馈的调温烙铁都是忽悠

网友A:
这是个调功率烙铁吧?没有温度反馈?

网友:
幸好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调功率烙铁吧?没有温度反馈?

有人说R1测试电流反馈,我觉得从实际表现来看就是个装饰品

网友:
买多多的东西要多几分小心

网友:
这么说还比不上黄花907?

网友:
能发热,会熔锡,正常啊。

网友:
啊这个艾瑞泽好像之前买过他们家的螺丝刀
不过后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网友:
拆过一个不带显示的,这东西就是调功率的,根本就没有温度反馈。
我的测试数据,用的是专用的电烙铁测温器

旋钮温度    实际温度  功率
200            270         7W
250            345         11W
300            450         18W
400            500         22W

网友:
不如自己打板做个T12

网友:
老实讲,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缺钱和工具了,要干活,工具要靠谱,烙铁起码要用936那种,最好用涡流加热+智能休眠那种,那种烙铁稍微用力敲也不怕,久不用自动关机。

网友B:
感觉像是烙铁头和烙铁芯间隙过大造成两者温差偏大和温度反应迟钝。

网友:
调了个寂寞,垃圾,这种回温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烙铁头和烙铁芯间隙过大造成两者温差偏大和温度反应迟钝。

对,这个影响比较大。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个恒功率的,不是恒温的。

网友:
奇瑞不好好造车,造什么烙铁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就这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R1测试电流反馈,我觉得从实际表现来看就是个装饰品

嗯嗯,R1是电流反馈,不是温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