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电动滑板车奇怪问题大神们进来帮忙分析下故障点

楼主(2024-08-28):
一辆2019年买的G-F滑板买菜车使用不是很频繁,最近出现骑行1公里左右就电机突然失去动力,感觉是电机断电伴随轻微哒的一声,但是仪表显示电压正常而且没有任何闪烁之类的异常,放一会在给电门走几米又出现电机断电现象,,在放一会还可以走几米还是貌似电机断电,但是仪表显示正常电压也正常没有变化,直至放第二天早上还可以走一公里故障重复,,

电池的新的没有任何问题,电池放别的车上非常正常使用断定不是电池或保护板问题,电机也换了一个故障依旧说明也不是电机问题,现在就是控制器和仪表没有换,已经把车上无用的电路都断掉了 各种灯线 报警器线 刹车断电线,,,故障还是依旧,问下诸位大神是控制器问题吗?车年代已久控制器也买不到了无法更换,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下如果是控制器问题,这个故障现在出在哪里?是不是热保护?还是过流保护?mos管问题?还是控制端问题,,,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推得动吧?推不动就是控制器,推得动检霍尔测连接线电机线,还有断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得动吧?推不动就是控制器,推得动检霍尔测连接线电机线,还有断电开关 ...

推的动没有阻力。没有断电开关,霍尔测量正常,线也没事啊,关键是我换了一个电机带线,线直接插到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得动吧?推不动就是控制器,推得动检霍尔测连接线电机线,还有断电开关 ...

就是骑着感觉突然失去动力,电机那轻微咔哒一响的断电了电机,等一会再给电走几米又咔哒一响断电,,,,,,这时候吧仪表正常电压没有任何闪烁不显示之类的

网友B:
1.检查转把到控制器的线路   2,控制器三根主线和2根电源线是否虚接,3这个控制器换通用款即可,如果插头不通用就改下,4如果是折叠型的主要看折叠两边电源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转把到控制器的线路   2,控制器三根主线和2根电源线是否虚接,3这个控制器换通用款即可,如果插头不 ...

谢前辈,是折叠的但是很久没有折叠了,我明天检查下!

网友C:
只能换个控制器再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个控制器再看看了

谢谢了,控制器买不到了,换通用的仪表是个问题,如果是控制器问题不知道是哪个部分,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修过这类故障控制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