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滑板车轮子里面竟然有个发电机

楼主(2024-08-28):
拆了个滑板车轮子,每次转起来都发光,以为是电池的,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个小发电机!

网友:
一滚动就亮,肯定是发动电机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是电池呢

网友:
运动势能切割磁力线,线圈感应产生电流,跟门禁刷钥匙卡磁牌一个道理!!不同的是磁牌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流驱动芯片识别门禁,这个是车轮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电流使LED灯发光!!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加压敏开关

网友:
居然内置的是发电机,谢谢分享。

网友:
换电池的话太频繁,还是发电机长久一点

网友:
发电比电池实用

网友:
楼主还是拆少了---15年前我儿子的轮滑和滑板车都是这样的,晚上看起来很炫的。

网友:
滑板车轮发亮,以前我一直有疑惑,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一直以为这玩意上电池的

网友:
滑板车车里都有   可以多去拆几个看看

网友:
以前我也以为里面是电池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一直以为是电池+震动开关呢

网友A:
看来大家都以为是电池

网友:
原来里面有发电机,我还以为是电池

网友:
见识一下,,以前都认为 上电池 。。

网友:
感谢楼主,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都以为是电池

我觉得这东西看总价的,毕竟以前鞋子里的都是电池,没说鞋里放个脚踩发电机的。

网友:
爪极发电机,线轴绕组结构简单。轴承比608小了点,得用满球轴承等承载力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