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xplorer.exe被杀毒软件当病毒杀掉了怎么办?

楼主(2024-08-28):
前几天接到个朋友电话说是explorer.exe被火绒杀毒软件杀掉了,导致进不了桌面,搞了2天也没搞好,特别急。
提前声明下,电脑为特殊办公电脑,懂得都懂。

大概过程是这样的:
  1. 火绒杀毒软件杀掉explorer.exe
  2. 找人来弄,尝试从“任务管理器”调出火绒杀毒软件从隔离区恢复并添加进白名单。(注:这样操作是正确的,应该是不会弄,没有成功)
  3. 卸载火绒杀毒软件,没成功。(注:卸载会把隔离区的内容删除)
  4. 尝试从别处复制了explorer.exe,应该是版本差别太大,报错。(注:版本差别不大的explorer.exe还是可以兼容使用)

因为是内网,只能过能视频来帮他解决,仔细琢磨了下,重要的系统文件通常都会有备份,备份路径为“C:\Windows\winsxs”下,那么如何找到explorer.exe并把它恢复过来呢?

在没有视频前考虑到了2种情况:
  1. Windows目录下已有explorer.exe文件,系统文件是不能直接删除或覆盖的,得要先获得权限。
  2. Windows目录下没有explorer.exe文件,这就好办了,直接找到explorer.exe复制到Windows下即可。

解决办法:
  1. 如果说Windows目录下已有explorer.exe文件,为确保万无一失,必须得先删除。(获取权限删除办法可上网查找)
  2. 调用cmd命令窗体,使用命令 sfc /scannow 修复系统文件,可把备份的explorer.exe恢复过来,即省事又方便可靠。
  3. 由于必须要安装火绒杀毒软件,安装火绒杀毒软件后任然会把explorer.exe删除,这时手把手教他怎么把explorer.exe从隔离区恢复并添加进白名单。

网友:
我遇到过,系统原生explorer.exe被替换,手动删除后病毒自动恢复,不杀掉隐藏病毒恢复文件会反复发作。

网友A:
对应的安装盘里面提一个explorer.exe

网友B:
既然是内网 与世隔绝的电脑装杀毒软件干什么 没有外网火绒都不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安装盘里面提一个explorer.exe

这时候上哪里找安装盘?安装盘是win7,系统升级升到win11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内网 与世隔绝的电脑装杀毒软件干什么 没有外网火绒都不能更新

与世隔绝,起码没有与人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