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无输出电压的航嘉电源

楼主(2024-08-28):
维修一台无输出电压的航嘉电源,主控芯片是WT7522,铺电5VSB正常,测量了一些相关的开关管,二极管和电阻没发现有问题,在测量给驱动供电的电压时发现只有1.6V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如图(部分驱动电路),不懂电路中5V稳压管Z1和二极管D22是如何工作的,还有两个电阻R74,R75在很多电源电路里是没有的,这里有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无电压输出?是短路启动线后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电压输出?是短路启动线后无输出?

就是绿线接地后主电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电压输出?是短路启动线后无输出?

肯定是啦

楼主:
顶一下,看看有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
换一下辅助电源次级的整流二极管试试,以前遇到过不启动,怎么都查不出毛病,通过代换,才发现+5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有问题(焊下测正常),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没详细的图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