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爱德万ADVANTEST R3162 9KHz~8GHz频谱分析仪拆解图

楼主(2024-08-28):
最近收了一个爱德万ADVANTEST R3162 9KHz~8GHz频谱分析仪,卖家说是不包好坏的,其实在买之前的很久就一直在做功课了解这个仪器的相关知识,还通过某鱼买了一份该机2次混频本振部分的资料,想想看有信心修一般的故障,遂下手买了一台。到家以后一测试就知道真的是坏的,但3.5G~8G是可以测试的,只是幅度也是不准的差了很多,研究电路图知道该仪器3.3G以下是2次变频率的。

1. 9K~3.299500G是 通过YIG的频率4261MHZ~75605GMHZ  第一混频以后产生第一中频1 IF 4261MHZ,然后第二本振是3840MHZ  与4261MHz混出 2 IF 421MHZ 然后这个421MHZ再去后面的中频各种处理(这部分可以参考电路结构一模一样的R3132)。

2. 从3.299501G~8GHz后面的是直接一次变频率了,没有用到2LO? 因为这个时候第一本振YIG的频率直接变成从3.72051~8.421GHz和输入频率混频率差出421MHz,刚好是之前的2st IF嘛!

3.然后就能想明白它此时可以在3.3G以上工作了,不过按照资料研究了2LO振荡器,确实已经不工作了,但是这个地方搞好以后照样是不锁定,确认是3840MHZ PLL电路坏了,这个就不是我可以搞定了,显然高估了自己三脚猫的水平了,一般来说1G以下的还能对付以下, 只能重新挂网上卖了算了!

我还清洗了整个仪器内部的灰,看起来成色也不错的,屏幕也没有老化,技不如人没有办法,顺便在清理时候拍了点照片,从拆散的图片逆向看吧!

先看刚刚文章里说的R3132的方框图:

然后我们从按键板子开始吧:

接下去是显示屏幕组件,NEC的彩色LCD屏幕,表面没有偏振膜老化问题,挺不错的,设计的很好,屏幕单独可以拆卸,边上是高压组件,屏幕后面是监听的喇叭,声音还不小的,虽然一个小喇叭。整个组件可以拿下,就是接插件和排线很方便的:

然后就是把前面的按键板子插上排线后直接扣到框架上,左右各一颗螺丝固定,很简单的

接下去看看它的抽屉式的开关电源部分,全部是灰我给刷又吹,全部弄干净了,它的电源开关也是很奇特的直接用软索引到面板机械开关,还是MADE IN CHINA的。

这个是推回机箱轨道里面固定以后,是不是很发表:

楼主:
继续!

然后看看这个CPU组件,也很复杂但做工很好,我给换了个新的原装一样的MAXELL ER3 万胜电池,原来的电池没有电了,但感觉这个只是储存一下用户操作数据,还有标配基准频率只是一个TCXO 10MHZ

接下去是它的中频处理 IF 单元:

这个是第一本振 PLL YTO单元,这个是完全好的,那个贴纸是脱胶了,我弄个铜箔贴纸给贴边上了,哈哈!

下面这个单元就是出问题的第二本振 PLL 3840MHZ单元和 第二混频YTO单元的组合体:

下面是整机图片 和测试3.5G以上频率的图片,开机自检正常,实际上进测试是807报错的:

楼主:
SORRY!

全部发完图发现我少了一块板子的照片! 就是前面板按键排线座和显示排线座,然后这边是所有组件 选件的 那个接插件的那块板子,就是所有板卡往里面一推到底就可以直接和里面的2个公针的镀金座子对接上,数据,供电全部都在了!

图上是我已经按照买来的图纸资料更换好了更加容易起振的N4高频管子,用小频谱仪测试了开盖和那部分盖上的VCO自由谐振频率范围已经在3840MHZ可以锁定的区间,没有更好的设备测试,这么高的频率真不好搞,放弃放弃。

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个仪器应该故障有2个 其一是中频可能有原件不良,经常出现扰动的杂波跳动,其二就是 2本振 2LO  3840MHZ PLL电路有问题,没法锁定! 只能挂到某鱼上出掉,至少可以少亏点,否则一直放在家里又是浪费钱了!经常买破烂回家。。。。。。

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这玩意儿不便宜

网友B:
高手啊。这东西是好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不便宜

1点几大个K 拿来的。。。。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东西是好啊。谢谢分享

谢谢,以前经常看别人的不发,现在想想看反正拆开的就都顺便拍照了大家一起看看咯

网友:
楼主这玩的都是高端货呀!!!

网友:
都是高端货

网友C:
楼主,把它修好吧!这么好的机子,自己用多爽。

网友:
复杂但做工很好,常买破烂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它修好吧!这么好的机子,自己用多爽。

技术不行搞不定

网友:
好漂亮的设计,真好,浓浓的日本设计风~~666666

网友:
电路非常复杂

网友:
非常专业的设备

楼主:
已经20年了,当年的做工真的不错,所以贵也是正常的

网友D:
这个是这也设备,个人一般用不了,楼主搞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这也设备,个人一般用不了,楼主搞开发的?

我们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全世界有这这么一个爱好叫 火腿 HAM  我从1988年开始玩无线电通信,当然完全是业余的,到现在也是业余的,不是专业学这个的,我也没有上过大学,也不从事开发,和那些专业搞通信的不能比,纯粹是爱好,在家搞个小房间玩玩。

楼主(2024-10-21):
不用联系我,这个坏的频谱仪早就已经9月底卖掉了,其实我比这个还早期已经买了一台很新的带跟踪源的R3162,指标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