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朋友送的usb测试仪(炬为/安姐二代)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4-08-28):
检查发现是一个类似电阻的元件烧坏了。这个我想应该是保险,拆下来就碎成两半了,直接用电线短接之。故障消除。之前通过串接它给手机充电老蜂鸣器报警蜂鸣器直接被我拆了。

网友:
不错,修的很好

网友:
我有一个显示电压高不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
小东西很实用

楼主:
不懂什么快充协议,红米手机,IQOO手机都不能最大输出。

网友:
电压表我买了好几个

网友:
能修复就很好

网友:
买过两个。最新的是液晶屏显示

网友:
在快充的状况下能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