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龙头400G 600G龙头无损修复,更换霍尔传感器。

楼主(2024-08-28):
400G和600G龙头故障大多都是霍尔传感器损坏,网上都是切割内套,在不锈钢主体上扩孔更换成磁控开关。工序大,难找到合适的磁控开关。磁控的稳定性还不如霍尔。霍尔传感器几毛一个,成本低,还无损修复。
还有改成微动开关的参看本站文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342
更换霍尔传感器比任何办法简单。成本最低。原厂兼容性最好。
拆解图网上大把就不重复了。

内套上灌装了树脂传感器埋在树脂里面,开始想把树脂撬出来,发现很难撬把内套都弄变形了。最后直接用电转在树脂上打孔,1分钟搞定。

原机用的是TO92封装的霍尔传感器,手里没有,手里只有贴片的传感器本着绝不花钱的原则。直接用贴片开搞

第一次焊接发现原机线太硬,决定用软线代替。套热缩管的目的是往里灌封装环氧树脂防水

封装好树脂。

打上热熔胶封禁胶套里,直接点亮。为什么不直接树脂封进胶套?是怕下次坏了难拆。

重点部分。红色线不是电源线而是信号输入,黑色是地线。接灯圈的紫色线才是电源线。
最后总结,网上所有的视频都是装磁控开关的,都不能做到无损修复。不懂谁开了头。

网友:
高手,能无损并改装,这个好。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霍尔挺好用的就是要另外供电不如干簧管。最近搞了几个直流无刷增压泵,水流开关都改了霍尔+继电器

网友:
这技术真是不错

网友A:
不错的,霍尔是随便型号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霍尔是随便型号都可以吗

常闭型NPN霍尔传感器就可以了。因为龙头电压是5V。基本都能用。常开型的会相反,开水的时候才关,关水的时候开。

网友B:
小米耗材太贵了,准备整体更换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后面说不定用得上。

网友:
没买小米的净水器,先看再发帖

网友:
我家的 就是 磁铁锈了, 换个磁铁就好了, 就是经常要换, 得搞点胶堵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耗材太贵了,准备整体更换了。

是的太贵了。所以我把H1000G改成通用型了。主要是保存了原来有功能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高手啊,这也能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霍尔是随便型号都可以吗

01U,G132都行

网友(2024-10-13):
大神厉害,顶礼膜拜一下

网友:
嘿嘿,小米真是杂货铺

网友(2025-01-01):
动手能力要扛扛的,我手残下不了手只能全换,有种杀猪用牛刀的感觉,一百来块换个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