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行车上有必要使用高强度螺丝胶么?

楼主(2024-08-28):
比如轮轴螺母,是否有必要使用263和271螺丝胶呢?
222螺丝胶据说强度有些不够啊

网友:
简单,每样都买回来试一试就知道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友:
螺丝胶是防拆的,并不防震

网友:
建议电焊焊死,防震、防拆、防脱落,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网友:
穿钢丝防松更好

网友A:
反正当年骑大铁驴大两八的时候没见用过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当年骑大铁驴大两八的时候没见用过胶的

为何我的自行车这么容易掉螺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我的自行车这么容易掉螺丝呢

是不拧地不够紧?或者你直接用那种尼龙螺母吧,就是外面铁或钢的,里面有一圈尼龙圈,就是防脱落的

再不就直接用点儿棉线紧螺丝扣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拧地不够紧?或者你直接用那种尼龙螺母吧,就是外面铁或钢的,里面有一圈尼龙圈,就是防脱落的

再不 ...

尼龙圈的材质和螺纹胶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圈的材质和螺纹胶是不是差不多?

功能都是止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圈的材质和螺纹胶是不是差不多?

看你怎么方便使用了呗

网友:
一般情况,特殊地方中度螺纹胶,少数场景需要界面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