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块线硬盘与机箱共振噪音

楼主(2024-08-28):
前面发了个请教硬盘减少与机箱共振噪音的方法,正好家里有这种双面胶,粘在机箱下面就能解决问题,粘的时候没拍,就是下面这样的,两个硬盘之间,硬盘与机箱之间四周粘一圈,还剩两厘米的胶了

网友A:
真是大聪明,很无语。
你喜欢就好。

网友:
为嘛要摞起来呢?机箱侧面、底部,不都是硬盘位吗

网友:
二块硬盘粘在一起,不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聪明,很无语。
你喜欢就好。

说说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好方法,不能只知道吐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长期使用耐用性怎么样?

网友:
你不考虑散热的问题吗?

网友:
用5mm的EVA发泡棉来隔开。

网友:
为了降低噪音,我机械硬盘使用的是笔记本硬盘,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噪音,正在考虑数据盘也换为固态盘,机械盘留着做数据备份用。
为了降低噪音,电源采用了一个巨大号的低功率风扇不转的,拆了显卡采用核显

网友:
估计是硬盘位用完了

网友:
这个办法挺不错,方便实用。

网友:
E是什么盘  RAMDISK 40G  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