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先创对讲机 cctf std880A 进系统改参数方法

楼主(2024-08-29):
首先按之前帖子之前帖子40楼的线序连接

开机时按任意键,进入uboot
执行printenv
U-Boot 2009.11 (May 29 2012 - 18:23:12)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 printenv
bootcmd=cp.l 0x60080000 0xc0700000 0x42f00;bootm 0xc0700000
bootdelay=1
baudrate=115200
ethaddr=67:48:01:38:00:01
bootfile="uImage"
bootargs=mem=48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jffs2 rw ip=off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ver=U-Boot 2009.11 (May 29 2012 - 18:23:12)

Environment size: 304/131068 bytes

可以看到bootargs的参数,默认开机不会直接进入shell。是直接进入系统。使用editenv在bootargs加上init=/bin/sh
再输入boot命令,进入系统。
U-Boot > editenv bootargs
edit: mem=48M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jffs2 rw ip=off init=/bin/sh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33-rc4 (root@erjie-desktop)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203) ) #400 PREEMPT Mon May 12 16:58:27 CST 2014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DaVinci DA850/OMAP-L138/AM18xx EVM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DaVinci da850/omap-l138/am18xx variant 0x1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219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48MB = 48MB total
Memory: 46256KB available (2164K code, 152K data, 80K init, 0K highmem)
SLUB: Genslabs=11,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245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3.19 BogoMIPS (lpj=76595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DaVinci: 144 gpio irq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timer0_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9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Tianma_TM020GDZ44 panel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d0c000 (irq = 53) is a AR7
console [ttyS0]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1d0d000 (irq = 61) is a AR7
brd: module loaded
impA7:probing 0x00800000 at 0x00000000
impA7:probing 0x00800000 at 0x10000000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number of CFI chips: 1
omap_rtc omap_rtc: rtc core: registered omap_rtc as rtc0
watchdog watchdog: heartbeat 60 sec
omap_rtc omap_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24:22 UTC (946686262)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80K
/bin/sh: can't access tty; job control turned off
/ #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系统。
从之前的正常启动打印来看系统的设置config是如下
========== Application started ==========
->channel_para.conf ok
msl_number.conf ok
misc.conf ok
sys_info.conf ok
davinci_misc_open

使用find命令查找
/ # find -name channel_para.conf
./home/root/channel_para.conf
/ #

然后进到/home/root
配置文件都在这个目录下。
channel_para.conf,本想改成430段来使用,结果发射无功率。
~ # vi channel_para.conf
#..........16..
Tm_Channel_Para_Begin
#TSCC_Freq_No  Rx_Freq(KHz)  Tx_Freq  Pri_Flag
0      3661250      3561250      1
Tm_Channel_Para_End

Rm_Channel_Para_Begin
#Rx_Freq(KHz)  Tx_Freq  Pri_Flag
Rm_Channel_Para_End

#................
Dm_Channel_Para_Begin
#CHAN_Alias  Freq(KHz)   Color_Code  slot
........1      4350000      4350000      3     1
........2      ***0000      ***0000      2     1
........3      ***0000      ***0000      1     1
Dm_Channel_Para_End
Am_Channel_Para_Begin
#rxfreq    txfreq
4300000    4300000
Am_Channel_Para_End

DmZone_Setting_Begin
#zone1  chan1  chan2  chan3  chan4  chan5  chan6  chan7  chan8  chan9  chan10  chan11  chan12  chan13  chan14  chan15  chan16
....1      ........1      ........2
....2      ........1      ........1
DmZone_seting_End
END

系统sys_info.conf,希望有400段的机器作为参考,这样直接改感觉没用。
~ # vi sys_info.conf
#SoftWare_Version:: format: *.*.*.*
#HardWare_Version:: format: *.*.*.*
#Device_Info
Device_Info_Begin
#DeviceType      DeviceName     Manufacturer    SoftWare_Version        HardWare_Version  ESN  FrequencyRange
......      ......      CCTF      May-29-2014      1.0.0.0      1010100      400-435      2
Device_Info_End

# 0: direct      1: repeat
Work_Mode_Begin
#Work_Mode    FreqPoint  ShowFreqPoint  u8SqulechLevel
7      4000000      1    1
Work_Mode_End

#..............
#Tx Power(w)
Tx_Power_Begin
#u8TxPowDbm0  u8TxPowDbm1
50      100
Tx_Power_End

#............(0......1....)
#PowerLevel
PowerLevel_Begin
1
PowerLevel_End

# 0:normal       1..been remote shutted
Remote_Control_Status_Begin
#u8OpenLoopPCFlag       u8RemoteShut    u8VoiceService  u8DataService   u8Tx
1      0      0      0      0
Remote_Control_Status_End

System_Setting_Begin
#backlight_timeout     u8Volume  keylock  Language  Timeformat  YMDformat  keylocktime  Alertvoice  Screenbrightness  GPSstatus
1      8      0      1      0      0      0      11      12      1
System_Setting_End

LAI_ROAM_Begin
#ProvinceCode     CityCode  BSCode  Roamingmode  Fst(0.1KHz))  CHst
11      10      200      1      3610125      241
LAI_ROAM_End

PDT_Other_Ne_info_Begin
#MDS_Number  PSTN_GATE_Number  PABX_GATE_Number  MPT_GATE_Number  Priority_Level  MS_Category  MS_level  CALLALL_Level
229376      16776896      16776897      122      0      0      0      1
PDT_Other_Ne_info_End

#........
Text_Info_Begin
......(PDT)....................
Text_Info_End

Status_Info_Begin
#Status         Alias
33      ......(PDT)....................^M
Status_Info_End

END

本机id设置。ms_number.conf,这很重要,设置了个性id后,可以互发短信。和个呼
Indiv_Id_Begin
80020301
Indiv_Id_End
就是机器id

~ # vi ms_number.conf
#MS individual  ID, Only One ID. range:0000001-9999999
Indiv_Id_Begin
80020301
Indiv_Id_End

#MS Group  ID, Allow 16 IDs. range: 0000001-9999999
Grp_Id_Begin
58420902      ......1^M
80097000      ......1^M
80097001      ......2^M
Grp_Id_End

BJGrp_Id_Begin
BJGrp_Id_End

JoinGrp_Id_Begin
80020911      ......2^M
JoinGrp_Id_End

#........
Contact_Info_Begin
800123      1
80020912      912
Contact_Info_End

#........................PTT................
#Call_Type: 0:.... 1:....
Default_Call_Id_Begin
#Call_Id        EmgCallId  EmgEnable
58420902      1075380332      584100      1    1
Default_Call_Id_End

END

inittab的信息
/etc # vi inittab
# /etc/inittab: init(8) configuration.
# $Id: inittab,v 1.91 2002/01/25 13:35:21 miquels Exp $

# The default runlevel.
id:5:initdefault:

# Boot-time system configuration/initialization script.
# This is run first except when booting in emergency (-b) mode.
si::sysinit:/etc/init.d/rcS

# What to do in single-user mode.
~~:S:wait:/sbin/sulogin

# /etc/init.d executes the S and K scripts upon change
# of runlevel.
#
# Runlevel 0 is halt.
# Runlevel 1 is single-user.
# Runlevels 2-5 are multi-user.
# Runlevel 6 is reboot.

l0:0:wait:/etc/init.d/rc 0
l1:1:wait:/etc/init.d/rc 1
l2:2:wait:/etc/init.d/rc 2
l3:3:wait:/etc/init.d/rc 3
l4:4:wait:/etc/init.d/rc 4
#l5:5:wait:/etc/init.d/rc 5
l6:6:wait:/etc/init.d/rc 6
# Normally not reached, but fallthrough in case of emergency.
z6:6:respawn:/sbin/sulogin
# /sbin/getty invocations for the runlevels.
#
# The "id" field MUST be the same as the last
# characters of the device (after "tty").
#
# Format:
#  <id>:<runlevels>:<action>:<process>
#

#1:2345:respawn:/sbin/getty 38400 tty1

S0:2345:respawn:/sbin/getty -n -l /usr/sbin/auto-login 115200 ttyS0
#S1:2345: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1
#S2:2345: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2

改完后

~ # reboot -f

重启。配置生效。uboot的设置还原。
扣电池后,固件配置依旧生效。

补充内容 (2024-9-9 09:53):
备份固件和上传固件方法见16楼(待验证,为其他频段的机器)
上传和下载配置文件,解决新建频道中文显示。

补充内容 (2025-1-10 14:56):
880a和880s改400m方法见70楼和71楼。
期待大家更好的改机分享。

补充内容 (2025-2-19 14:47):
改善接收信号方法见79楼
功率测试见80楼

网友:
从B站追过来找到大佬了
D880S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A:
感谢大佬D880S已经成功改好ID了

网友:
感谢大佬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D880S已经成功改好ID了

有没有400m频段的配置文件,分享下,看能不能破解各频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400m频段的配置文件,分享下,看能不能破解各频段

我没有。这只能去淘宝评论区找那个400M的问问他有没有CH340了

网友:
对讲机都用linux系统了。

网友B:
400M-435M

#..........16..
Rm_Channel_Para_Begin
#Dl_Freq(KHz)   RmUlFreqOffset(KHz)
Rm_Channel_Para_End

#................
Dm_Channel_Para_Begin
#Freq(KHz) Color_Code
4121625         3
4000125         3
4100125         0
4200125         0
4300125         0
4350125         0
Dm_Channel_Para_End
#............
Am_Channel_Para_Begin
#Freq(KHz)
4000125
4100125
4200125
4300125
4350125
Am_Channel_Para_End
#............
RF_Call_Test_Para_Begin
#RxFreq(KHz)    TxFreq(KHz)     TxMod1  TxMod2  DianTiao        HighPow LowPow  OpenThre1       CloseThre1      OpenThre9       CloseThre9      Rssi1   Rssi5   AnaMod1 AnaMod2
4001250     4000125     -2083     7283     27     71     58     1484     2104     420     616     2272     3984     0     3500
4101250     4100125     -1958     7152     41     71     59     1739     2402     492     712     2177     3971     0     3400
4201250     4200125     -1792     6938     57     71     57     2118     2744     665     984     2375     3923     0     3300
4301250     4300125     -1392     6792     75     77     60     2398     2916     837     1180     2173     3896     0     3208
4401250     4400125     -893     6395     120     90     67     2775     3132     1064     1455     1873     3924     0     3000
RF_Call_Test_Para_End
PL_HardWare_Para_Begin
#u16TxPowRegValue       s16VCCN s16AFC  s16dianliubeng  s16butterL1     ss16butterL5    s16diantiao     u8MsPRI u8MaxConfVolume
950                             145             2400            24901                   2855            3638            900             0               111
PL_HardWare_Para_End

#............
File_Change_Flag_Begin
1
File_Change_Flag_End
END

网友C:
谢谢大神无私分享,写频成功,期待400频段早日破解!

楼主:
谢谢分享,sys_info.conf帮忙也分享下。

楼主:
发现个小问题,
Am_Channel_Para_Begin
#rxfreq    txfreq
4300000    43000000
Am_Channel_Para_End

设置模拟频率,只能添加一行。添加多行也只能生效第一行的发射功率
这种格式,直接报错了。
Am_Channel_Para_Begin
#rxfreq    txfreq
4300000
Am_Channel_Para_End

看来底层应该还有限制,目录下的.ko文件应该是有特殊定义。
操作系统用的是armv5tejl
看启动日志,会有insmod执行ko文件和执行elf
insmod dsplinkk.ko
DSPLINK Module (1.65.00.02) created on Date: Jun  6 2013 Time: 15:30:50
run app.elf
0 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sys_info.conf帮忙也分享下。
#SoftWare_Version:: format: *.*.*.*
#HardWare_Version:: format: *.*.*.*
#Device_Info
Device_Info_Begin
#DeviceType             DeviceName              Manufacturer            SoftWare_Version                HardWare_Version
Jan             10              CCTF            Jun-23-2014             1.0.0.1
Device_Info_End

# 0: direct      1: repeat
Work_Mode_Begin
#Work_Mode              FreqPoint               DmColorCode             g_idelShowFreq          squlechLevel
2                       4000125                 0                       0                       0
Work_Mode_End

#........
#Tx Power(w)
Tx_Power_Begin
0               0
Tx_Power_End

#............
#PowerLevel
PowerLevel_Begin
1
PowerLevel_End

# 0:normal       1..been remote shutted
Remote_Control_Status_Begin
#u8OpenLoopPCFlag       u8RemoteShut    u8VoiceService  u8DataService   u8Tx
1               0               0               0               0
Remote_Control_Status_End

#backlight_timeout      volume          keylock         debugflag
System_Setting_Begin
1               0               1               0
System_Setting_End

#........
Text_Info_Begin
so_long_no_see
hi
....
Text_Info_End

File_Change_Flag_Begin
1
File_Change_Flag_End
END

楼主:
# 0: direct      1: repeat
Work_Mode_Begin
#Work_Mode              FreqPoint               DmColorCode             g_idelShowFreq          squlechLevel
2                       4000125                 0                       0                       0
Work_Mode_End

这后面几个0,改成1的话应该就是显示色码,显示频率,显示静噪等级。可以试试

楼主:
系统初始化,是先执行/etc/profile
然后固件应该就是/home/root目录下的elf和ko文件。其他的conf就是设置。
看怎么把其他机器的elf和ko文件备份出来,再写入
/etc # vi profile
# /etc/profile: system-wide .profile file for the Bourne shell (sh(1))
# and Bourne compatible shells (bash(1), ksh(1), ash(1), ...).

PATH="/usr/local/bin:/usr/bin:/bin"
EDITOR="/bin/vi"                        # needed for packages like cron
test -z "$TERM" && TERM="vt100" # Basic terminal capab. For screen etc.

if [ ! -e /etc/localtime ]; then
        TZ="UTC"                # Time Zone. Look at http://theory.uwinnipeg.ca/gnu/glibc/libc_303.html
                                # for an explanation of how to set this to your local timezone.
        export TZ
fi

if [ "`id -u`" -eq 0 ]; then
   PATH=$PATH:/usr/local/sbin:/usr/sbin:/sbin:
fi
if [ "$PS1" ]; then
# works for bash and ash (no other shells known to be in use here)
   PS1='\u@\h:\w\$ '
fi

if [ -d /etc/profile.d ]; then
  for i in /etc/profile.d/*.sh; do
    if [ -r $i ]; then
      . $i
    fi
  done
  unset i
fi

export PATH PS1 OPIEDIR QPEDIR QTDIR EDITOR TERM

umask 022

   if test -e /home/root/pdt_*_dsplinkk.ko
   then
         echo "insmod pdt_*_dsplinkk.ko"
         insmod /home/root/pdt_*_dsplinkk.ko
   else
         if test -e /home/root/arc_*_dsplinkk.ko
         then
         echo "insmod arc_*_dsplinkk.ko"
         insmod /home/root/arc_*_dsplinkk.ko
         else
         echo "file dsplinkk.ko doesn't exit."
         fi
   fi

   if test -e /home/root/pdt_*_hl.elf
   then
       echo "run pdt_*_app.elf"
       /home/root/pdt_*_hl.elf
   else
      if test -e /home/root/arc_*_hl.elf
      then
      echo "run /home/root/arc_*_hl.elf"
      /home/root/arc_*_hl.elf
      else
        echo "file *.elf doesn't exit."
      fi
   fi

楼主:
使用mobaxterm终端工具
# lsz pdt_ms_dsplinkk.ko
▒lrz waiting to receive.

Receiving: pdt_ms_dsplinkk.ko
Downloading: 21%    (    21/    99 kBytes  7     kBPS  ETA 00:10)

上面使用 lsz命令。

选择文件夹后,就可以开始把机器里的文件传输到电脑里了

同样,lrz就是把电脑的文件,通过串口上传到机器中去。
<blockquote> # l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M-435M

按16楼我那方法,可以备份和上传文件。
可以弄出后缀ko和elf以及config文件,应该就能各频段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神无私分享,写频成功,期待400频段早日破解!

看16楼那方法。可以把400m机器的那几个文件都替换上去。前提是要有400m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16楼我那方法,可以备份和上传文件。
可以弄出后缀ko和elf以及config文件,应该就能各频段使用了 ...

不知道哪里操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哪里操作有问题!

执行了lsz 文件
后,右键 选receive file using z-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