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208和5209怎么选?

楼主(2024-08-29):
目前有大有5401,5268,5767,前几天5767用螺丝取出器钻孔钻不动,可能我新买的没用对?
5268可以用螺丝取出器钻孔,但是慢。

我本来考虑换个5208的,不过又看到一个5209,这给选择提高了一点难度。

网友A:
你都有电锤了,还要什么冲击电钻,,钻孔钻不动有没考虑钻头的问题,我用380电机7.2V电钻都能钻淬火料,
手持电钻不能干精细活,,也不适合金属高速钻孔,因为高速钻孔需要极高的同心度和稳固性,一般都是用的超硬的钻头,,用在手电钻上钻头越好越容易坏,
所以能基本手电钻打金属孔都是那样,快不了,钻头不好钻头退火,钻头好就崩刀,
你已经有把电钻了,没必要再买一把电钻了。

当然主要看你工况,,,大扭力电钻,大功率电钻,一般只适合加副手柄,打长木工螺丝,,,这国外品牌的工具主打一个大功率,就是这原因。因为国外只用得起木材,,动辄30mm孔,300mm的螺丝。
国内一般来说,确实没必要上大功率,因为基本用不上。但是大功率带来的重量和功耗高却是实打实的。

网友:
你需要一把5282

网友B:
轻锤负责木、铁、墙三吃,再准备一个小电钻的能上螺丝就可以了,没必要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太重了,我这个摸摸党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电锤了,还要什么冲击电钻,,钻孔钻不动有没考虑钻头的问题,我用380电机7.2V电钻都能钻淬火料,
手 ...

我拍了一个5208,今天白天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锤负责木、铁、墙三吃,再准备一个小电钻的能上螺丝就可以了,没必要小马拉大车了。 ...

我这个月买了一个牧田df012,用了几次感觉不太满意,感觉df022应该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拍了一个5208,今天白天就到了

为什么不买带冲击功能的520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带冲击功能的5209呢?

我小白怕功能多容易坏之类的,b站看了个视频BV1RQ4y1776R,感觉也不是非要5209。
是你选5209吗

网友:
似乎手电钻的冲击功能用处不大,所以我买的5208,我认为功能越简单就越可靠。

网友:
5767打孔好用吗?家用选12V还是20V平台

网友(2024-10-05):
12v轻巧一些

网友:
正解 .     但5282贵和重载了点,    20V  手电钻,   201 价格更适合.

网友:
冲击功能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