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电TypeC口外插设备频繁地断开,又自动重新连接解决方法

楼主(2024-08-29):
我的 HP Chromebook 13 G1 ,有二个可充电的TypeC 口,
当其中ー个TypeC 口,用15V充电的同时,
另ー个 TypeC 口 上, 插入的所有外插设备,
比如 U盘,鼠标,网卡,声卡......等
就会频繁地自动断开, 又重新连接,
困扰了我很久,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 :
   那就是降低15V充电电压,用 +13V 充电,
   用 +13V 充电时,USB 测试仪查看, 充电功率仍然可以达到 18 瓦左右,
   足够弥补系统运行时, 所需的消耗电量,
   保证常时间系统运行下, 电量能ー直维持在 100% ,
   而不会掉电量格数.
同时又保证了
    另ー个 TypeC 口 上, 插入的所有外插设备,
    将不再出现自动断开,又重新连接的问题了

网友A:
说明笔记本内部的DC-DC降压可能在usb口的附近,且运行频率刚好能干扰到USB设备,建议你找个USB3.0的设备看看还干扰不。

网友B:
是同一个充电器吗,会不会电源波纹太大?

网友C:
干扰?估计用的不是原装充电器吧?

网友D:
我联想的是20V3.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笔记本内部的DC-DC降压可能在usb口的附近,且运行频率刚好能干扰到USB设备,建议你找个USB3.0的设备看 ...

测试过了,
更换不同的USB3.0及USB2.0设备,
均不能解决频繁地断开,又自动重新连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个充电器吗,会不会电源波纹太大?

使用同ー个充电器,
充电器输出电压调整为 +15V,
才会出现问题,
充电器输出电压调整为 +13V,
ー切正常,
所以应该不是,
电源波纹太大产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估计用的不是原装充电器吧?

确实不是用原装充电器,
但现在降低充电器输出电压为 +13V,
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联想的是20V3.25A。

我这是惠普 Chromebook ,
原厂適配器规格 +15V 3A

网友:
说真的, HP 去年 游戏机黑屏的事情闹挺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惠普 Chromebook ,
原厂適配器规格 +15V 3A

但是电源是PD协议的,可以给手机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电源是PD协议的,可以给手机充。

不晓得笔电TypeC 口,
支不支持快充,
沒PD充电器可试呢。

楼主:
其实发这个帖子的目的,
是希望能帮助到其他人,
因为在百度搜索时,
发现也有一些人,
碰到这种问题被困扰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个充电器吗,会不会电源波纹太大?

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晓得笔电TypeC 口,
支不支持快充,
沒PD充电器可试呢。

支持PD协议的快充。

网友E:
我的联想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怎么调电源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联想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怎么调电源电压呢?

用 lm2596S  DC to DC 可调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lm2596S  DC to DC 可调降压模块。

非常感谢